[工仪] 帮忙看下这电表密码多少?DDZY242-Z

楼主(2019-03-13):
看大伙发的改电表的软件想改成功率表,可拆开发现就一个按钮。还有就是密码是多少,00000002和111111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那位知道啊

网友:
我也 有一块全新的也是不知道密码,在吃灰

网友(2020-03-20):
没编程按钮除非高人,否则无解。

网友:
少了编程按钮. 没法改吧?

网友A:
屏幕左边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编程按钮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A:
屏幕左边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编程按钮

白色的那个叫开盖记录触发按键,只要电表一开盖,就会产生一条开盖记录。如果安装有通信模块并且通电状态,就会自动上报到供电局的服务器的

网友B:
这种表唯一能彻底解决就是更换ESAM安全芯片或者刷一个不需要验证ESAM的电表程序。ESAM芯片是一块型号为SGC1144M,SOP8封装芯片。

网友:
老版的表,111111,222222,000001 之类的试试看。 新表里面有ESAM安全芯片,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左边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编程按钮

老版的表,右下角有两个按钮,一个是切换显示的,一个是编程的。

你这个是新版的,应该是带ESAM安全芯片的。

网友:
不过商家在发货前,能把表度数清0,应该还是能搞定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前几天废品站捡了一个,用000000003可以修改显示项目,不能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废品站捡了一个,用000000003可以修改显示项目,不能清零

你说的那个是南方电网的表,透明壳的那种,明文密码级别是03。无法清零是因为电能表的度数>=10kw/h。南网标准是要求电能量<10千瓦时可清零10次。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唯一能彻底解决就是更换ESAM安全芯片或者刷一个不需要验证ESAM的电表程序。ESAM芯片是一块型号为SGC1 ...

如何刷esam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