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换主板记

楼主(2019-03-13):
2014年下半年配置的电脑,主板用的 是技嘉的“超耐久”主板H97-D3H ,为什么要打上双引号呢?是因为,这块所谓的“超耐久“服役到前天,也就是2019年的3月份,就悄无声息的挂了,(4年半左右)。是在使用时突然黑屏,然后就无法开机了。按下开机键,能看到CPU风扇一转即停,再按开机键,连风扇也不动一下了。除非断开电源一会,再接通再按,cpu风扇又动一下,然后就休息了。刚开始还以为我的电源有问题。短接绿线PS-ON到地,电源各项输出电压正常,电源风扇正常工作。换上一旧电源,结果,让我的旧电源直接发出一股股特有的味道。才确定了,是我的主板 is over了。CPU用的是至强E3 -1230 V3 .内存用的是4条4G的。本地的电脑店,都找不到合适的板。只好上*宝,*东。本想找块H97的板,现在是老板难求,要么内存插槽少,要么就是只有二手的。找来找去,在东上找了个B85的新板,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了。梅捷的B85-BTC.这板也是够简化的。

”超耐久主板“闪亮登场,看着是不是还很新哦。可惜了...

这机箱贵是贵,但真的很好用,静音,防尘。硬盘托架还带硅胶减震垫,体积也是够大的,普通的机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了。

网友A:
这种板100%矿板,我100元收了近10张,和铭瑄B85主板一模一样,所有元件完全相同,同一家工厂代工,只是颜色不同,BIOS通用。
另外机箱和我的一个样,哈哈,9PCI,挖挖挖,在大家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100%矿板,我100元收了近10张,和铭瑄B85主板一模一样,所有元件完全相同,同一家工厂代工,只是颜色 ...

这就是传说中的矿机?头一回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100%矿板,我100元收了近10张,和铭瑄B85主板一模一样,所有元件完全相同,同一家工厂代工,只是颜色 ...

挖的ETH么?都是同道中人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技嘉的主板 症状一模一样,后来发现是CPU供电那边的mos短路了,但不知道是那个,我准备修修看了

网友C:
挂这么多硬盘,又用志强U莫非要当服务气

网友D:
才四年多的机器,可是不算老!

网友E:
技嘉的主板,cpu供电模块故障率是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100%矿板,我100元收了近10张,和铭瑄B85主板一模一样,所有元件完全相同,同一家工厂代工,只是颜色 ...

是的,买的时候看评论,说这种板原来就是为了挖矿的。但这是新板。不是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技嘉的主板 症状一模一样,后来发现是CPU供电那边的mos短路了,但不知道是那个,我准备修修看了  ...

找到问题,修好了给个指导意见啊。我的这块可能也是供电问题。因为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这么多硬盘,又用志强U莫非要当服务气

不是哦。就是用来画图的,3D 和PS ,.资料比较多,不够存的哈。至强的U,稳定,也相对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四年多的机器,可是不算老!

是的,但是这种1150的主板,新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主板,cpu供电模块故障率是高些。

有维修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维修方法吗?

主控芯片和MOS管一起换掉,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维修方法吗?

可以修,先用万用表静态检查可能坏的器件。排除后通电用示波器检查信号确定故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挂这么多硬盘,又用志强U莫非要当服务气

莫非是传说中的图形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是传说中的图形工作站

差不多是这么个作用,但是配置和那个不能比哦。配置跟不上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修好了给个指导意见啊。我的这块可能也是供电问题。因为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 ...

说起来有些尴尬,一直没那个水平,没那个时间,所以至今未修
仅仅可以提供参考思路而已。
不过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CPU供电接口,正负极都呈短路状态,估计是那个mos短路了 拆下来,测量一下就应该知道是那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么个作用,但是配置和那个不能比哦。配置跟不上哈。

已经不低了哈哈

网友:
挖矿的板子,应该是按7*24设计的,理论上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