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镜像电源

楼主(2019-03-13):
镜像电源,用在哪里,怎么用。

网友:
这叫幻象电源
因为电容麦都是需要48V幻象电源才能驱动的,然而有一部分声卡或者调音台设备不支持48V幻象电源输出,所以中间加个这玩意,给电容麦供电

网友:
一般用在高档电容咪咪上的。。。。。

网友:
改正楼上错误,是咪头,不是咪咪。。。。。

网友:
2楼讲解专业~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