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9.9买的太阳能人体感应灯,再加个充电板

楼主(2019-03-13):
以前买过一个这样的,给老家父母使用,摆在床边不远的地方,晚上起夜的时候,起身灯就亮了,很是方便。
但太阳能充电效率太低了,每天需要放在外面充电,碰上连续几天天气不好,没法用。
最近看到又有优惠活动,想着再买一个,加一个充电板,可以用充电器充电,也可以太阳能充电。

20灯珠

体积比较小巧

背面四颗螺丝固定,貌似有缝隙

光伏板

拆开,没有密封圈,如果挂室外估计进水

电路很简单

电池没有标签,电池盒是免焊接的,可以自己换电池

这是1.35包邮的4056充电板,焊接好,用热熔胶固定好

在灯壳的底部开了一个小口子,刚好放在这个位置,
从旁边的小孔刚好可以看到充电指示灯,更省事了,图上这么宽的缝隙是还没有上螺丝

试了一下灯光,要求不能太高

这个有切换开关,光线暗的时候共有三种模式,
1.人到高亮,人走灯灭
2.人到高亮,人走微亮
3.一直微亮

把这个灯设置为模式一,摆在门口的冰箱上,晚上回家的时候,打开门灯就亮了,开灯后感应到光线就会自动灭掉,很方便

太阳能灯户外庭院灯,室内外家用照明路灯

网友A:
我也买了个,想加充电板,但是会影响防水,就算了,不如两个轮流晒充。另外颜色太蓝,找了一个黄色的塑料板蒙上就好了

网友B:
这价钱合适啊,比单纯人体感应灯便宜多了,有链接吗

网友:
来个连接看看

网友C:
以前看的 这个20灯是三十多不到四十两个   买一送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想加充电板,但是会影响防水,就算了,不如两个轮流晒充。另外颜色太蓝,找了一个黄色的塑料板 ...

这个根本就不能防水啊,飘点雨还可能没事,再说这样改了,口子朝下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根本就不能防水啊,飘点雨还可能没事,再说这样改了,口子朝下问题不大 ...

瓢泼大雨呢?你这样改了室内没问题,我打算自己做个室内的,用20w板和5ah电瓶,感应头也有,灯板估计找个废的串改并就好了

网友D:
哪里还有,我也要撸一个,好多都是不带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瓢泼大雨呢?你这样改了室内没问题,我打算自己做个室内的,用20w板和5ah电瓶,感应头也有,灯板估计找个 ...

这个设计的时候就没有防水等级的,拆的时候看了有缝隙,没有密封圈,想用的时间长点的话就只能放在室内使用,不过价钱摆在这里了,看了店里其他款的是有防水等级的,但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还有,我也要撸一个,好多都是不带感应的。

一般都是光感的,天黑自动亮,就是看到有人体感应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的 这个20灯是三十多不到四十两个   买一送一

前年有不少商家打价格战,几块钱包邮

楼主:
已私信,请查收
点下面文字
选第一款,现在又有出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钱合适啊,比单纯人体感应灯便宜多了,有链接吗

我也是看了有人体感应才买的,前面还买了几个220V的感应灯座,自己改动了一下,用在走道很好

网友E:
9.9的有三种模式?老板。你确认都有用?我有个外观一样的。只有一个模式。多按一下就是关闭。

网友:
赏个连接看看

网友:
这个看来是用的太阳能专用芯片,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的有三种模式?老板。你确认都有用?我有个外观一样的。只有一个模式。多按一下就是关闭。 ...

还真有三种模式,按第四下就是关闭了,难道是运气好

网友F:
这个用起来怎么样?貌似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室内经常使用,愿意的话改电源供电,用起来省事,不用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起来怎么样?貌似看起来还可以啊。

放在客厅门口,进门自动亮起,开灯后自动灭了,晚上从房间走到客厅,自动亮起,不用开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