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下 华硕E403N笔记本屏幕要怎么拆开呢?

楼主(2019-03-13):
屏幕坏了 想自己换一个,没看到哪里有螺丝呀。难道都是卡扣结构?

网友:
看样子B壳没有螺丝孔,应该是卡扣的!

网友:
卡扣式设计 慢慢来吧 挺麻烦的

网友A:
拆掉D壳,电池断电拆除上半截,然后AB壳连接的那个套筒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往右推(默认B壳正对你自己),不能硬掰,里面是卡扣,掰断了就合不紧了,我买过这个好像要150多块钱,然后B壳就是手扣,注意力度,屏应该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
B面边缘慢慢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D壳,电池断电拆除上半截,然后AB壳连接的那个套筒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往右推(默认B壳正对你自己),不能硬 ...

完全正确 点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