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V22.8.5.189无线扩展信号强度显示方式

楼主(2019-03-13):
    最近K2P刷入官改V15,这个版本是基于原厂固件V22.8.5.189修改而成的,我发现这个版本无线扩展信号强度显示是数字0-100,不知道这个是原厂固件就这样还是A大修改后才是这样的,因为之前V22.7.8.5这个版本信号强度显示的是像手机WIFI那样子,很不好用,不知有哪个大神用过189这个原厂固件麻烦告知一下。
    还有如果在breed里面直接刷入我之前备份的all.bin和fs.bin或者从官网下载的V22.8.5.189这个版本是否可行,会不会变砖,麻烦有知道的大神给个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all.bin是编程器固件备份,fs.bin是Mac,无线校准数据备份,all.bin包含fs.bin,刷机就算砖了用编程器刷编程器固件就救回来了,breed下刷固件一般不会砖;breed别名又叫不死,因为只要是在breed下刷固件,没有人为操作失误就不会砖;breed下刷编程器固件务必勾选“保留Bootloader”,否则会将breed一起刷掉,也就是说breed会被编程器固件里的原厂Bootloader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bin是编程器固件备份,fs.bin是Mac,无线校准数据备份,all.bin包含fs.bin,刷机就算砖了用编程器刷编 ...

谢谢,关于固件备份与恢复,恩山A大的帖子是这样说的,固件的备份和恢复:包含固件和配置,不包含boot和eeporom,可以在不同的k2p之间恢复,对应firmware分区
编程器固件的备份和恢复:包含boot和eeporom和固件,是整个FLASH的镜像,不可以在不同的k2p之间恢复,一机一用,对应ALL分区
EEPROM的备份和恢复:包含MAC、无线校准参数等,不可以在不同的k2p之间恢复,一机一用,对应Factory(出厂)分区
出处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215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