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联想鼠标 好省料

楼主(2019-03-13):
鼠标失灵  左键变右键   拆了后 左键失效了
拆下的上盖  看样子不是山上的

拆出来的主板  插拔设计好评

取下滑轮的样子

主板背面  很简洁

最后看底壳

通电时间两年 正式使用四个月  寿命真的这样差吗

网友:
早期产品,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还能看到几个阻容,不是最山的,

网友:
现在用的联想大红点台式机鼠标  挺好用的

网友:
看了这鼠标,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大道至简。。。。。

网友:
一个芯片走天下

网友A:
是真的吗?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罗技代工的大红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吗?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罗技代工的大红点啊?

这个应该是笔记本用的小红点,内部构造跟我用的大红点完全不一样!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简单啊。

网友:
正品联想鼠标,内部结构比较简洁。

网友:
这个是正品,鼠标线还是插接件。看着单薄,主要是好多元器件放在下面用贴片原件了。我有好几个这种。普通用还行,久了就容易双击。

网友:
联想已经堕落了

网友:
        熱心會員 去的,,这太忒简单了。。。。。.

网友:
看看我今天拆的,外观竟然基本一样啊

网友(2020-01-12):
大红点联想EMS-537A鼠标,USB连接线在鼠标出口处内部断开,背部找不到拆开的螺钉位置!

网友(2020-07-13):
省钱省到点了,哈哈

网友:
足够精简,还用上了贴片元件,led都是贴的,应该挺便宜,办公用么

网友:
联想本身定位就是低端价格了,做工可以想象

网友:
价格战造成的,联想在国产里算质量好的

网友:
确实很简洁,但是够用就好,别总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