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积分商城换购的二手NT868热风枪拆解

楼主(2019-03-14):
只用过电吹风,从来也没用过热风枪,一直想试试热风枪怎么用,正巧积分商城有坛友在出售二手NT868热风枪,毫不犹豫下单了。
到货的样子,外观有点脏,成色一般,没用先拆。

带二个风嘴,一大一小。

拆开前面板,里面比我想像的要简单,就一个变压器和电路板,我以为有个气泵啥的。

变压器也不大,有二路输出。

后面,有张标签贴在散热孔上,影响散热,看着不舒服,扯下来贴到旁边去。

标签上面的文字要刮掉上面日期才看得到,额定电流6A。

电源线和保险管。

电源线此处已经破皮,对于这种现象不能容忍,得把线缩进去一段。

连卡座子一起挖出来。

这样把破皮的一截缩到里面,外面就看不到了。

电源线中间也有一处破皮,坛友应该也注意到了,贴心地送了一条电源线,我怕太麻烦不想换了,就用绝缘胶带缠上算了。

插头听他说是自己新换的,外面有条小尾巴是怎么回事,打开来看看。

小尾巴估计是为了更方便接地。

底部四只脚,中间两只螺丝固定变压器。

上面的铁皮罩去掉,这样内部更直观了。

变压器是两路输出,上面找不到输出电压等参数,底下也没有。

懒得测了,刚刚看到坛友买的一款858,内部电路差不多,变压器上贴着纸条上有参数,输出是11V和31V。

电路板,板上导线不少。

电路板跟前面板以四只铁柱固定。

固定的铁柱子。

中间有两只调节电位器,一只微调电位器。

HA17324A,四运算放大器。

TIP122,达林顿三极管。

BTA08,双向可控硅。

下面几个元件明显经受过高温或换过元件:此处原是120K电阻,前任用两只电阻串联替代,一只100K和另一只10K串成110K,少了10K应该没问题。

此处不知是二极管还是电阻可能更换过。

两只5.1K电阻也经受过高温。

要装回的时候发现风量调节电位器有点松动,上面没有螺丝和垫片固定在前面板上。

只得把电路板从前面板上拆下来查看。

电位器上用于固定的两脚已经被连着铜箔一起扯起,没法再固定。另三只连接的脚也有同样有扯起的危险。

补焊一下三脚,装回的时候找来螺丝垫片在面板上固定,以防再次松动。

再来拆风枪手柄吧。

手柄握把分两片,前面塑料圈套上拧紧,后面两螺丝固定。

带螺纹的塑料圈。

这里热缩管里包的不知是什么,不拆开来了,贴着外壁的可能是磁控开关吧。

涡轮风扇用胶固定了,本来想拆开来看看,怕装回去麻烦也不拆了。

涡轮风扇。

下面的板子只是连接线,不拆了。

这是个湿控开关,发热芯不能完全拔出来,必需把固定的连接线扯下,不拆了。

只能看到这样,不知温度传感器在哪个地方。

来拆下支架。

里面好像装着不少东西。

拆开来,两块磁铁,还有不少小磁铁,是增加磁力吧,风枪手柄放支架上后通过磁控开关可以关闭加热。

外壳前档板外圈塑料有一处严重熔化变形,用小电磨打磨一下,换到后档板上,正面形象很重要啊。

这样一边拆一边清洁,用了钢丝刷,小电磨,再用酒精擦洗,现在外观新旧程度至少提高了二成。旁边金环蛇似的电源线是送的,我懒得换了。
下次我拆小电磨,小电磨以后得给它配个钢丝刷。

第一次用热风枪,先拆直立元件的废板子练手,起先可能温度调得不高,整块板子都烫手了,元件还拆不下来,后来温度可能调太高了,元件倒是容易吹下来了,板子也烤焦了。

被烤焦的板子,吹下来的元件估计大半已经废了。

仍然摸不透温度和风速的控制技巧,下次吹贴片元件试试,路过的看客们,有什么使用秘籍可以传授的吗?

网友:
挺方便的,直插都那么容易吹下来

网友:
用最小号的风嘴试试呢,用过一次,大号的风嘴不好集中热量。

网友:
恭喜花儿抱得美人归。书山有路勤为径,以大婶的聪明才智,多练习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温度还是太高了  不要对着一个地方使劲吹

网友:
如果不换喷嘴,偶就用风量来调加热范围
木牙膏了

网友:
一般气泵都在主机里,这个在手柄上

网友:
120K边上的330欧和33欧电阻不行了,换掉吧。

网友:
哈哈,吹尽黄沙始到金

网友:
有分不让评,告我24小时评分数超过限制,原来是被评分人有限制,现在评分人也有限制?有钱花不出去的尴尬

网友:
多少分换的。。。恭喜恭喜。。。

网友:
有风枪以后拆元件方便多了

网友:
风口对着锡丝吹,大概5-10秒能吹化的温度比较适合

网友:
手里也有个二手,是气泵的,很少用,也不会用呢
箱体空间很大,是不是可以考虑下放个白菜白光进去呢

网友A:
優秀文章,洗完成色好了很多啊.原先那个120K的电阻有点焦了,但是还是好的,看不下去换成了两个串联的,其它看起来不太爽的都拆下来测过,也都是正常,元件真皮实哈哈。可能是快递碰到旋钮电位器了,下次包装我一定多用一些泡沫包裹,之前的泡沫都用完啦。手柄里面有个干簧管,底座强磁,感应之后开始休眠降温。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换更强的磁铁。小电磨竟然初次就用上了哈哈哈,不错不错。
最后,吹元件的时候一定要螺旋吹,不能对着某一个地方哈,会糊板子的。转圈圈,我第一次拿到也是吹糊了,哈哈,多用几次就很熟练啦。
还有件事抱歉了,本来是说送一包贴片元件的,发货时太着急,给忘了,还在贴片绕线盘上没剪,真不是故意的哈,后来看帖子回复的时候才想起来。

网友:
积分商城业务强大,这宝贝都有

网友:
不知这玩意多少M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秀文章,洗完成色好了很多啊.原先那个120K的电阻有点焦了,但是还是好的,看不下去换成了两个串联的, ...

风枪练了几天,摸到一点门道了。贴片元件先让你欠着,以后如果再买给捎过来。想配几个小电磨的头子,有没有实惠点的网店,其中还想要那种可以切割的。

网友:
直接吹贴片试试,分立元件还是用烙铁拆得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