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电箱的自主装配及电气元件选购指南

楼主(2019-03-13):
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新能源汽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都开始在车位上安置充电桩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保障。
但是由于并没有一套规范的施工和使用配置要求,在汽车公司提供的充电桩前端电气设施的安装和选择上面,是非常混乱的。
近期我把我的车位做了一个置换,结果置换过来的车位上,原来车主安装的充电桩电箱是下面这样的:

可以看到,原来的车位用户选了一个小的离谱的配电箱作为充电桩外箱,一个原厂3000W充电器已经把内部塞满。而配电电气设备仅仅是一个20A的空气开关和一个不知道什么杂牌的导轨插座。根据原来车位的用户介绍,这套装备是4S店制定的施工方安装的,就这套电箱花了1000多。
在我看来,真的是太坑了,使用上既不便利,又不安全。

这里可以看清楚寒酸的配置,一个正泰20A空气开关,一个万能三孔插座。事实上,充电桩是不建议配置万能三孔插座的,即使是车载编写充电器,其功率也在1500-2000W之间。万能三孔插座的铜片接触面积很小,使用过程中将导致严重发热,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是我重新配装施工完毕后的电箱,可以看到增加了很多电气设备,而内部空间也宽裕了很多。

这里配着图片来说明一下自己装配充电桩设备的电气元件选择及原理和功能:

第零级元件:
其实这个是电表端的,供电所当你申请安装充电桩电表的话,是给你配置一个容量为40A的空气开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是专门针对充电桩电表申请选择的规格,二一般家用电表规格为63A或80A。

第一级元件:(第二行右一)
对于充电桩来说,由于电箱是金属外壳,所以配置一个漏电保护开关是非常有必要的,漏电保护开关常见规格是30ma漏电流保护。在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参数是脱扣时间,对于家用电热水器之类家电来说,脱扣时间要求尽可能的短,以保护生命安全。而对于充电桩这类用途来说,脱扣时间可以稍微宽裕一点,如果手头紧张,选择0.1S脱扣的规格也能接受。
对于漏保开关的选择来说,主要分电磁式和电子式两类工作类型。我这个电箱选择的是电磁式。而国内主流能够采购到的则是电子式。
这两类结构的漏电保护开关区别还是不小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开关是没有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的,只能进行漏电保护,不能进行短路过流保护。所以,单纯电磁式的六漏电保护开关不可以取代空气开关。而电子式的漏电保护开关,很多结构是在普通空气开关一侧外挂一个电子式的漏电脱扣器,当发生漏电的时候,脱扣器触发空气开关脱扣。由于空气开关本身具有过流保护和漏电保护的功能,所以这类漏电保护器是可以取代空气开关进行短路过流保护的。
不过从性能来说,还是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开关更加高效和可靠。

第二级元件:(第二行中间)
对于精打细算的用户,我还是建议加装这一级,一个导轨电表也就几十块钱,功能多一些的还能显示功率、电流、电压等,就当一个状态显示面板,作为充电桩的电气配套设备还是值得配置的。
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把电表装在进线开关前端,虽然现在大部分导轨电表支持无方向接线,但是功率采样还是遵循电流方向原则,这一点需要注意。

第三级元件:(第二行左一)
这是很常见的元件了,一个空气开关。
对于充电桩设备来说,空气开关的规格选择非常重要。千万不要盲目选择电流规格较大的空气开关。脱扣电流过大的空气开关,反而不能很好的保护前端元件。
对于充电桩设备的电流计算,虽然实际情况下需要套用功率因数来参与计算,但是实际选择的时候可以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评估一下:
功率÷电压=电流
以我选择的充电设备功率为1700W来计算:
1700W÷220V=7.73A
对于空气开关的选择来说,16A规格的就够了。但是考虑到峰值功率和电压波动等因素,一般选择20A左右。
而对于常见的3000W左右的充电设备来说,简单计算结果:
3000W÷220V=13.64A
考虑到峰值和冗余量,选择25A到32A规格的空气开关。
我这里选择的是32A 2P的规格。

说到空气开关的P,这里又有学问了。1P、1P+N、2P,这都能对于单项电的供电电路进行保护,但是区别在哪里呢?
1P,这个空气开关只有一个进线和一个出线,对于相线(L)进行过流和过热保护,而接电的时候,零线(N)是直接连接汇聚端,没有任何保护的。
1P+N,这个规格的空气开关,其实和1P的没什么区别,只是结构上面集成了两个进线和两个出线的端子,其中(N)端内部只是一个直连铜片,同样对于零线没有保护,只是在结构上便于安装。图中最上面一排黄色的空气开关,就是这个类型。(这个开关我会另外发帖)
2P,这个规格的空气开关,占用两个1P位置,但是对于相线(L)和零线(N),都具有过流和过热保护作用,这是保护功能最全面的一个类型,建议选择这类的。即使零线和相线接反了,同样能起到保护作用。这次我选择的就是这个规格。

第四级元件:
这个我觉得是整个充电桩电气系统中最有用的元件了——定时开关
如今国内不少城市采用分时电费机制,晚上22点到早上6点的时间段内,收取半价电费。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这个时间段是充电的最佳时段。虽然说汽车本身也有充电预约功能,但是需要先接通充电桩电源,然后再到车内进行设置才能开启。不但麻烦,而且充电桩待机的时候,根据我实际使用的经验来看,用电量并没有想象那么小。所以直接装上并设置好定时开关,就非常方便了。
对于定时开关来说,选择上面是比较考究的,国内什么类型层次不齐的定时开关都有,关键就是要确认一下:
1.开关的定时是否可以跨周期:很多定时开关不支持跨周期设置,比如设置晚上10点打开,早上6点关闭,由于跨越了0点,到了晚上十点打开后,第二天并不会定时关闭。不过如果不介意面板时间显示的话,采用偏时设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实际时间的22点,在定时器上面设置为0点)
2.是否有手动开启关闭功能: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不可能总是在夜里充电,有时候白天偶尔也会需要充电的,如果一个定时开关不能手动开启关闭,一直根据设定时间控制,那就非常麻烦。
3.继电器触点支持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必须的。

第五级元件:
插座、充电桩、其他用电电器都不是第五级。我这个配电箱里面也没有装。第五级设备其实是交流接触器。前面说到定时开关触点支持的最大电流问题。事实上这类定时开关触点功率也就10-20A左右,因为我只是接了一个便携充电器而已,所以这个触点功率达到20A的(我拆开看继电器实际支持到25A)定时开关已经可以满足使用安全要求了。
交流接触器其实就是一个类似继电器装置,通过给小线圈通电从而闭合大电流触点。选择一款占用2P导轨位置,支持电流到40A的交流触发器就能满足目前充电桩的所有要求了。

已经2年半没有发过帖子了,这是新站发的第一帖。岁月蹉跎,我的文采已经不再,发帖风格都不是曾经图文并茂,如果各位老友还记得我,M币打个招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可不可以再加个防雷模块呢

网友A:
楼主想多了,比亚迪充电器里面就是一整套防过流,防雷,缺相接地超温保护的,然后里面还有个空开,不信你拆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多了,比亚迪充电器里面就是一整套防过流,防雷,缺相接地超温保护的,然后里面还有个空开,不信你拆 ...

便携充没有,挂壁充有

楼主:
既然提到原厂充电桩,这里借用网上图片给大家看看,原厂虽然有不错的保护措施,但是也不是完备的。
这个是初代充电桩,事实上这个版本是配置比较好的,有独立的浪涌保护器,但是并没有空气开关。

这是二代以后的,也是配置量最大的主流型号,可以看到,浪涌保护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气开关。
但是固化在设备内部的空气开关,一旦跳闸,就要拆开设备恢复,真不知道意义何在。
所以充电箱前置相应的保护电气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提到原厂充电桩,这里借用网上图片给大家看看,原厂虽然有不错的保护措施,但是也不是完备的。
这个是 ...

比亚迪的便携充我拆了,你看我的帖子!那个保护也很好

网友(2019-12-07):
漏电和过流保护是充电控制器的国标强制要求,不管缆上型控制盒还是壁挂式充电桩都必须要有的。不过多一道也无所谓。

网友(2020-11-19):
好像充电桩里没有充电器,慢充电在车上,直流快充桩里才有充电器,我自己也搞了一个慢充箱

网友(2021-11-09):
谢楼主分享,可不可以再加个防雷模块呢

网友B(2022-03-09):
我使用时间继电器输出控制一个三相60A交流固态继电器,正好控制零,火,地三根线,比交流接触器可靠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时间继电器输出控制一个三相60A交流固态继电器,正好控制零,火,地三根线,比交流接触器可靠得多。 ...

地线不能过空开要一直常接地,我的桩是地线常闭,零火线过40A空开,并联浪涌保护器,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C:
地线不能过空开要一直常接地,我的桩是地线常闭,零火线过40A空开,并联浪涌保护器, ...

地线不应该断,你说的对,是我肤浅了。

网友(2023-06-21):
配电箱门和箱体没有做等电位连接

网友(2024-08-02):
都是专家级的

网友:
满心欢喜到最多连锁买了个混动车,杀完价,发现连特么充电桩都是外算的了,好吧想想可能是价杀狠了
零件都单独卖了,回家发现呵呵,连慢充都没送了,打电话给销售,是不是忘记给了,销售说都没了
要的话可以单独买,闲鱼上也可以买,建议买原厂的

(心中一万个X泥马奔腾而过)
还好,家周围算是人类聚集区,有商业电桩
去电桩发现除了电费还要收停车费
那,没办法,充呗
哈哈,充了几次故障灯亮了

去维修站,被告知,可能是充电桩协议不匹配
可以升级系统解决(意思太娇贵被怼触发警报了)
看来还是得装专用充电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