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得伟的电池容量3.0,4.0,9.0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9-03-14):
如题,不懂得容量是怎么算出来的?15个电池X电池容量吗?

网友A:
这要看电池的连接方式,简单说:电池串联: 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网友B:
根据cell的容量算的,根据电池工作电压,能持续多久,
18v,1ah能持续1小时的1A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cell的容量算的,根据电池工作电压,能持续多久,
18v,1ah能持续1小时的1A放电, ...

能俱体説一下?10个电池,每个2000mah,等于多少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电池的连接方式,简单说:电池串联: 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

像图片的,电芯是多少毫安的?

网友C:
一般看厚度呀,单排厚度的,那就单个容量值,双排的双并除2,三排除3,像图上9AH的应该是三个3000mAH的并起来,4.0的就是两个2000mAH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看厚度呀,单排厚度的,那就单个容量值,双排的双并除2,三排除3,像图上9AH的应该是三个3000mAH的并起 ...

图上的是15个电池,20V的时候3并5串,6oV的时候是3X5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图片的,电芯是多少毫安的?

如果是20伏9安时的电池,应该是用15枚容量3000毫安时的18650电芯,采取5串3并的联接方式组成的。

网友:
20v 9.0 , 60v 3.0

网友B:
2000mah相当1a的电流放电2小时,
20v需要5个串联,容量才2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0伏9安时的电池,应该是用15枚容量3000毫安时的18650电芯,采取5串3并的联接方式组成的。 ...

有计算公式吗?15*3000=9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mah相当1a的电流放电2小时,
20v需要5个串联,容量才2ah,

如何推算出电芯的容量?2500MAh?2000MA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计算公式吗?15*3000=9ah?

3000是毫安时(mah)=3安时(ah)。三组3安时容量的电池并在一起,不就等于9安时的容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是毫安时(mah)=3安时(ah)。三组3安时容量的电池并在一起,不就等于9安时的容量了吗? ...

现在是5个电池先串在一起,一共3组,3组再并在一起

网友:
15节18650,每节容量3AH(3000MAH).

输出20V时,是5串3并,电压3.6*5=18V,一般标示额定电压18V或满电电压20V,容量3*3=9AH。

输出60V时,是15串,电压3.6*15=54V,一般标示额定电压54V或满电电压60V,容量3AH。

电池,串联电压增大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推算出电芯的容量?2500MAh?2000MAh?

电芯上标着容量,一般电芯型号里就有容量参数,

网友D:
这个不好判断,原因是电池盒内部电芯的规格一样。德伟有使用18650、20700、21700三种规格电芯。

就拿你所说的3.0、4.0、9.0来说:
3.0AH,通常是5节18650串联,单节容量是3AH;
4.0AH,基本上是5节21700串联,单节容量是4AH;老款是10节18650五串两并,单节容量是2AH;
9.0AH,新版是10节21700五串两并,单节容量是4.5AH;或者是15节20700五串三并,单节容量是3AH;老版本是是15节18650五串三并,单节容量是2.9AH。

最基本的判断德伟电池:标注20V/60V基本可以肯定为新版;标注20V为老版本。

你图片上的电池为:15节20700,单节容量是3AH,可以通过保护板自动切换成20V、60V,20V下是五串三并9AH,60V下是15串3AH。
你这个属于16-18年产品,德伟过渡性时期电池,内阻较低,如果是正品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新版都是使用的21700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判断,原因是电池盒内部电芯的规格一样。德伟有使用18650、20700、21700三种规格电芯。

就拿你所 ...

确实是这样的,我的2块电压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图片的,电芯是多少毫安的?

这个是20700电池,我拆了两个

网友:
18v。20v电池里面是一样的5芯,仅仅是是在标签上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