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串电池组充电器设想

楼主(2019-03-14):
我想给十串的电池组充电(实物改成插头),目前设计是十组独立电源有点麻烦,能用一个5V40A的电源给十块TP4056供电吗?

网友:
不能,共地短路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需要独立供电的5V电源才行。

网友:
需要十个单独的5v充电器头

网友:
楼上的都是大神,听他们的没错

网友:
当然可以呀,不过要先把电池和电池之间的连接断开了

网友A:
电池首尾断开,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B:
把5V40A的电源次级拆开,10根线并绕,后面分别接快恢复管和电容,取一路电压反馈做稳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5V40A的电源次级拆开,10根线并绕,后面分别接快恢复管和电容,取一路电压反馈做稳压就行了。 ...

楼主要有这个能力就不会提出这种问题

网友:
总算看明白了,楼主是想在不拆开电池的情况下单节电池充电
楼上说的对,找10个充电头

网友:
我原来也想这样搞,后来问了坛友,自己又研究了一下,确实不行,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首尾断开,这个是必须的!

每个电池之间串个二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需要串改并,可以用定制插头,插入时断开电池负极的原电路,正极加二极管防逆流就行了

网友:
部分电路如图

网友:
10个可以  10串就不行

网友:
可以  不过电池要独立出来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4056板子的输入和输出—极是不是通的,不通可以这样用,通了就不行了。
你也可以买不共地的板子组装。

网友:
找个环牛,次级改成10线并饶,后面接10个带恒流的DC-DC,百元以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