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新BIOS变砖!Lenovo ideacentre Stick 300电脑棒拆解

楼主(2019-03-14):
Lenovo ideacentre Stick 300 电脑棒,自己海淘购买,一直没有开封使用。近日开封,Win10系统设置以及更新完毕,从联想美国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文件更新,没想到变砖,搜索了一下,居然是很多人都碰到在win10系统更新bios变砖,索性废物利用,拆解看看。

撕开尾部标签,底下有一个黑色螺丝,拧下就可以拆开外壳。

从正面的尾部缝隙中用撬棒撬起外壳。

分离正面外壳

分离散热风扇的连接线

拧下头部电路板角上的固定螺丝

取出整块电路板。

移除散热片以及导热垫,底下是CPU(Z3735F)、金士顿品牌512M内存两颗、Winbond 25Q16DWSIG bios八脚芯片一颗、电源管理AXP288D芯片一颗

电路板背面移除屏蔽罩,底下是金士顿品牌32G的emmc芯片一颗、金士顿品牌512M内存两颗

以上拆解基本到此为止。

楼主:
此联想电脑棒的bios芯片Winbond 25Q16DWSIG是2M,但是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大小是5768KB,非常奇怪怎么能够把bios文件刷到此bios芯片中去,芯片容量根本不够啊。电路板和intel电脑棒STCK1A32WFC的电路板基本类似,略有不同,intel板上的bios芯片是Winbond25Q64FWSIG是8M,bios文件大小是7693KB,正好能够刷入。不知此联想板上的bios芯片使用了什么黑科技,能够刷入大于bios芯片容量的bios文件。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CMOS程序吧

网友:
可能就是因为容量不够才出的问题。

网友A:
再救下,万一活了呢

网友:
再买一个,编程器直接拷贝即可

网友:
网上找找有没有人分享编程器读出的bin,刷回去就好

网友:
保修期内装回去找售后,保修期外到联想官网寻求一下帮助吧。

网友B:
这玩意有两种BIOS
Intel原装的是自家的BIOS,功能齐全,8M的,这个可以随意更换大容量的emmc,最大我试过换128G的都没问题
另一个就是insyde的BIOS,2M的,不能换emmc,换了不开机,硬盘自检不过。
这个各个大牌的基本上都是精英代工的,,电路差不多一样,我试过Intel的BIOS可以用在别的品牌上,当然,是编程器刷的,换了8M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两种BIOS
Intel原装的是自家的BIOS,功能齐全,8M的,这个可以随意更换大容量的emmc,最大我 ...

那用intel主板上的那颗8M的winbond 25Q64FWSIG 芯片用编程器刷入intel的bios文件替换原2M的bios芯片是否可行?

网友C:
有编程器就能救活的,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没用过

网友D:
看来楼主储藏了好久呀,3735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储藏了好久呀,3735f...

2015年11月在微软美国官方网站上购买的,至今3年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编程器就能救活的,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没用过

这个就是一个微型电脑啊,ATOM Z3735F 处理器,2G内存,32G储存,Win10系统,HDMI输出端口,一般是连接电视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编程器就能救活的,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没用过

就相当于电脑主机,插显示器上HDMI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真坑,然并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救下,万一活了呢

人工呼吸?心脏起搏?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这玩意不便宜啊

网友:
这是最小上网本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