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电动起子 选什么好…

楼主(2019-03-14):
平常主要装电脑机箱。还有塑料件比较多。哪种电动起子性价比高一点?或者坛友有多的可以出给我

网友:
4.8v,7.2v,12v的都可以,各种国内品牌都可以,

网友:
得伟680适合你

网友:
松下6220能直能弯闲鱼100左右改成锂电坛里标配家电维修

网友A:
玩过几种3.6V的。只留下6225自用。

网友B:
洋二推荐 松下6220,6225,日立DB3DL2,国产新的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洋二推荐 松下6220,6225,日立DB3DL2,国产新的不了解

为什么没推荐12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推荐121呢

121拿着很上手,但是感觉转速慢点。虽然喜欢,但是用的少
平时都是拆用电动,一般也是用牧田021或者电压高的,爽啊

楼主:
各位大佬最好能买吗?充电器加电池整套弄完370。

网友:
得伟680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最好能买吗?充电器加电池整套弄完370。

非常可以,如果有6225,6220可能更加好,没有包胶,不惧粉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几种3.6V的。只留下6225自用。

跟我一样,玩遍了松下所有型号,只留下622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最好能买吗?充电器加电池整套弄完370。
--------------------重要提示:你平时拧塑料件,最好不要使用这个米沃奇M4D,建议使用松下6220,还得原装电池。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扭力小,超设定力矩打滑,可以保护螺丝不打花、打断了。

这家东西不错,没什么暗病。

再者,追求手感、性能还是松下的吧。
就拿闲鱼来说,松下EZ6220没有什么好货,八成新以上都得250以上,全新也有,而且贵;如果说使用原装电池,确实不错,1-3档拧M2.6以下螺丝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将电池盒改成使用18650电池的,扭力力矩好增加不少,1档起步都在0.49N·m左右。

松下EZ6225,全新库存货真心不便宜最低得1200,二手好货很少了,大神们都收藏了;再有就是洋二手、洋垃圾、拼装机了,如果说遇到好机会拼装机也 挺不错的。同样,电池如果改成使用18650的,扭力力矩也会增大,1档都在0.65N·m左右,如果遇到波箱打理不到位,还会增加。

松下EZ7410/7411,目前好货要么自己去日本雅虎拍卖弄,要么遇机会看到工厂退役货,其它的还是算了,洋二、洋垃圾、拼装机还不如6225;电池也只有1.5AH,不太经用;功能上与6255几乎一致,多了无非是低电量警告灯、照明灯,但不如6225耐操,机子堵转了,最大12A就保护了,必须取下电池等两三分钟,才能使用。

松下EZ7420、EZ7520,基本上都是洋垃圾,好货没有,也难遇,最难的是电池难搞,也不便宜,还得配专用充电器,110V的得使用变压器转换。

松下EZ7421、EZ7521,基本上是12V以下 平台神器了,二手几乎没有,全新不便宜。如果有米,还是海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提示:你平时拧塑料件,最好不要使用这个米沃奇M4D,建议使用松下6220,还得原装 ...

买了6220   150中等成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提示:你平时拧塑料件,最好不要使用这个米沃奇M4D,建议使用松下6220,还得原装 ...

这个到了,特定扭矩应该可以自停或者打滑吧。改了之后应该不会变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到了,特定扭矩应该可以自停或者打滑吧。改了之后应该不会变化吧? ...

关键是这个 米沃奇M4D设计有些奇葩,正转到达定扭,电子刹车启动;反转只有打滑。而且都只有在13档以下才有效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要提示:你平时拧塑料件,最好不要使用这个米沃奇M4D,建议使用松下6220,还得原装 ...

哥们你简直是电动小起子的百科全书啊。。。。现在看中一个咸鱼比较新的ez141,几乎全新橙色,380元,可以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简直是电动小起子的百科全书啊。。。。现在看中一个咸鱼比较新的ez141,几乎全新橙色,380元,可以 ...

那个机子是松下EZT141,6+1档,六档扭力调节,一档平钻,里面是镍氢电池,1.2V四节串成4.8V。

这个机子比较小巧,与TZT121是兄弟,家用型 小起子机 ,问题 是这个380的是收藏级的,除非爱好,买了没多 大用。

建议还是入手6225或7410吧。

另外,还有日 立DB3L可以选择,也就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