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有没有什么固件能让jms578转接板支持sm2258xt固态硬盘开卡?

楼主(2019-03-14):
如题,之前在贴吧看到某人发帖说开卡成功,是sm2258xt,对方说使用硬盘盒开卡了,对方给出的测速也是用的jms578的硬盘盒子
可惜 我要确认对方是用jms578的硬盘盒开卡sm2258xt的时候,那个帖子被删除了。请问谁用这个jms578开卡成功的经历?
能不能分享下固件呢?
用sata数据线以ide模式开卡着实不方便???
之前看帖子说某jm20329e要短接某些引脚
不知道jms578有没有戏??

网友A:
难道你用578的转接卡量产前不短接SSD上面的ROM跳线吗?不管是jm20329还是其他硬盘盒,接慧荣的主控开卡,都要短接SSD上面的ROM跳线,然后插入USB口,点击量产软件的SCAN,识别到设备后再松开短接。不短接这个跳线量产软件肯定是认不到设备的啊

网友B:
话说我就是用JMS578开的SMI啊。。。。SMI只要有sata接口基本都能开,但是2.0的bridge成功概率比较大罢了,而且JM20339之类的只要识别正常可以不用短接,JMS578之类的可能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短接,不过方便我直接做老化测试不用换bridg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用578的转接卡量产前不短接SSD上面的ROM跳线吗?不管是jm20329还是其他硬盘盒,接慧荣的主控开卡,都 ...

接sata数据线,然后bios把sata调成ide模式后,量产工具直接就识别了,短接是不需要短接的。但考虑到ide不支持热拔插,目前硬盘是好的,如果硬盘哪天不认了,不确定ide模式下短接有用。
然后呢,我用jms578不管是接到usb2.0还是3.0都不认盘,这里的usb2.0实际上也是插在usb3.0接口,只不过bios中关闭了usb3.0功能,当做usb2.0接口用,但是没用,短接是不可能短接的,硬盘还想保修,为啥ide模式能识别?我怀疑是转接盒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就是用JMS578开的SMI啊。。。。SMI只要有sata接口基本都能开,但是2.0的bridge成功概率比较大罢了, ...

sata模式ide 才能识别,无需短接!
sata模式ahci 不能识别,难道短接才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sata模式ide 才能识别,无需短接!
sata模式ahci 不能识别,难道短接才能识别? ...

你试试,其实我恰恰开过的第一个SSD就是很古老的SM2242,在主板本身sata 2.0+ahci下开过的,肯定要短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其实我恰恰开过的第一个SSD就是很古老的SM2242,在主板本身sata 2.0+ahci下开过的,肯定要短接啊 ...

那关闭ahci后无需短接就能轻松识别又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关闭ahci后无需短接就能轻松识别又是什么鬼?

用USB硬盘盒基本上都要短接ROM跳线量产工具才能识别的。
还有修硬盘一般都是要把BIOS调到IDE兼容模式,是从机械盘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可能是涉及到传输协议

网友C:
能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开卡

能开卡  ide模式开卡成功了
不过我作死 刷了七彩虹sl500 640g的固件
然后挂了。。。

网友(2019-05-10):
之前用绿联得盒子开过一个2258H的,rom短接后插上电脑就要认的

网友:
慧荣的话,不要问兼容哪个,应该问不兼容哪个。20329不短接就能认,其他的除了1153e有一个版本固件不用短接之外,大部分都需要短接。不过兼容的话,我还没见过不兼容的。

网友(2019-10-31):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就是用JMS578开的SMI啊。。。。SMI只要有sata接口基本都能开,但是2.0的bridge成功概率比较大罢了, ...

20339跟329比有啥区别

网友(2021-07-12):
20339好像多個外接的rom,可存儲些韌體或功能,先前買過一個。
20329是內建的韌體。不可刷韌體。

网友:
jms578确定是可以开的,但是要能支持的固件,我记得论坛发的固件合集里面就有可以用的,楼主可以挨个试试

网友(2024-01-10):
JMS578能开卡,但是看不了RDT结果,最好用祥硕主控的桥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