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組裝了個256GB QLC 的 SM3281 USB3.2,可惜沒找到加寫保護開關的方法

楼主(2019-03-14):
.

組裝了個256GB QLC 的 SM3281,
可惜沒找到加寫保護開關的方法,
軟件控制那個工具也不支持3281…

芯片這里拆的PFH17+PFH2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100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877

QLC就這樣了!
沒有期望所以沒有失望。

換電腦再測一次

网友:
qlc+大s片  这寿命 堪忧  比牛屎强不到哪去吧

网友:
QLC这个很强大,256了已经,就是不知道测速时候这个速率波动厉害不,

网友:
卧槽QLC 牛逼

网友(2019-06-11):
你这个量产工具的版本在哪里下载的,我怎么找不到同款?你这个可以正常量产。我下载的不可以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