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STM32F103C8T6用Arduino IDE里编程点12864屏

楼主(2019-03-14):
都说 Arduino 是编程傻瓜操作,于是用 STM32F103C8T6 最小板做了个开发板  手里人几块12864的屏想点一下,可网上找的资料没有点12864屏的详细操作

  网上找了个点这个屏的 Arduino 文件,可编译时提示出错,可能是开发板不同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修改,还有能说一下程序里屏引脚如何接开发板(没看到)。谢谢!

附件是程序:

网友:
这个屏,老王家的,挺好一个屏幕

网友A:
另外你为啥要刷成arduino来驱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为啥要刷成arduino来驱屏幕?

对的是老王家的,在他那购了好几种屏,想改几个电压表,编程不会,都说Arduino 用U8G2 点屏方便 所以试试

网友B:
附件转网盘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转网盘我看看

附件见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_7A_cmOqIBJpAGQYHySeA
提取码:ukia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这个,仅供参考

网友:
我用1.8.8编译通过,手头没有屏没具体测试
我是.cc官网下载的1.8.8,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kage_stm_index.json
用这个安装的STM32包
装载U8G2库
在根目录下建立portable文件夹,这样库和包文件就不乱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这个,仅供参考

引脚是如何接的?

网友B:
U8G2_ST7565_LM6059_F_4W_SW_SPI u8g2(U8G2_R0,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reset=*/ 8);
使用软spi,屏
4----SDA----arduino 11
5----SCL----arduino 13
6----A0----arduino 9
7----RST----arduino 8
8----CS----arduino 10
因为STM32蓝板没有13,黑板没有12,要看你的到底是哪一款接线,arduino后的数字是IO对应的位置,是后两个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G2_ST7565_LM6059_F_4W_SW_SPI u8g2(U8G2_R0, /* clock=*/ 13, /* data=*/ 11, /* cs=*/ 10, /* dc=*/ 9, ...

谢谢, 蓝板没有13,黑板没有12 是什么意思,这个板的引脚不是分PA,PB,PC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蓝板没有13,黑板没有12 是什么意思,这个板的引脚不是分PA,PB,PC的吗! ...

蓝板就是蓝色的bluepill,led接在PC13上,黑色的板是后出来的,led接在PB12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蓝板没有13,黑板没有12 是什么意思,这个板的引脚不是分PA,PB,PC的吗! ...

arduino的IO是序号表示的,上面图上有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