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座子怎么拆

楼主(2019-03-14):
请问红框处的座子怎么无损拆下来,又怎么焊上去,谢谢!

网友A:
这个座子手工焊接好焊,拆就难一点了,用热风枪拆,但要控制好温度,要不烤化了。其实用电烙铁拆也可以,就看你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手工焊接好焊,拆就难一点了,用热风枪拆,但要控制好温度,要不烤化了。其实用电烙铁拆也可以,就 ...

热风枪多少度?塑料会不会变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多少度?塑料会不会变形

对于这种塑料插针座来说,哪有绝对保险的拆卸温度?再说每种风枪显示的温度和实际吹出的温度是有差别的。这个要想无损拆下,还是需要你多练。没办法告诉你1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塑料插针座来说,哪有绝对保险的拆卸温度?再说每种风枪显示的温度和实际吹出的温度是有差别的。 ...

谢谢!先拆下来,再找个新座子安上

网友B:
这个比较难拆,话说回来,你说拆了又焊上,那就是原来的有问题了呗,既然这样就破坏性的拆不就好了

网友:
一把刀头烙铁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手艺好,随便一把烙铁(尖头,特尖头除外)都可以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难拆,话说回来,你说拆了又焊上,那就是原来的有问题了呗,既然这样就破坏性的拆不就好了 ...

座子没有问题,怀疑座子下面的线是不是断了(图中3-6),具体通断情况:
1跟10是通的
2跟9是通的
4跟8是通的
5跟7是通的
3跟6不通,
理论分析3跟6是应该是通的,仔细放大看,座子下面好像有一条线连接第三针,但是用表打又不通,所以想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子没有问题,怀疑座子下面的线是不是断了(图中3-6),具体通断情况:
1跟10是通的
2跟9是通的

这样的话就要用笨办法,可能会把塑料座烫变形,就是把12345脚用锡连起来,右侧也加锡,然后前面加热锡化了赶紧烫右边,两个地方轮流烫,同时往上提座子,右面慢慢抬起来就好办了,考验手速

网友:
如果两边焊的太牢,上面方法还是抬不起来就没办法了,只能把两边的锡尽量弄少,然后用刀片水平割开

网友:
多芯线里拆除一根细铜丝 从座子底下穿过 套大点 给五个管脚套进去 铜线离开五个角 然后适量的堆锡 五个角均可化开最佳 然后烙铁离开的同时拽铜线 铜线从座子脚底下一过 脚就与pcb分开了 但要掌握好时机 太快太慢都不行

网友:
你们太麻烦了,那个塑料是可以撬起来的,塑料撬出来后,你就看到一根根单独的引脚

网友:
“天堂游魂”说的是,这方法既简单又省事,事倍功半

网友:
看你要不要座子了,不要,就先用烙铁一根一根的拆里面的插针。

如果要,烙铁放反面加热。

网友:
热风枪最高温度吹背面!!镊子随时夹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多少度?塑料会不会变形

风枪背面吹,塑料的地方锡箔纸包好。无损
烙铁固定pin一端先烫,然后pin脚来回加热,刀片慢慢撬,有损

装很简单,直接烙铁就行

网友:
多堆点锡几个脚连下,用刀头一拉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吹背面一下就拿下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子没有问题,怀疑座子下面的线是不是断了(图中3-6),具体通断情况:
1跟10是通的
2跟9是通的

背面如果没器件,用ptc拆,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