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带开关插座真的好用吗?发现现在装修的用的真多

楼主(2019-03-14):
这种带开关插座真的好用吗?发现现在装修的用的真多,尤其装空调16A带这个的,是不是省电啊,万一触碰,空调会不会损坏

我们这边老板空调就装这个,我家用的就一个16A,办公室用的2P带安全开关的

网友:
微波炉洗衣机之类小家电用用不错,不用的时候关掉,空调就没必要了,功率大也不经常开关,还是在控制箱就用断路器靠谱。如果空调非要插座带开关,有个东西叫空调伴侣,可以联网手机APP远程控制,体验一把互联网空调的科技感

网友:
我也喜欢用,特别像电饭锅啊什么的,不然要拔插头啊!

网友:
不好用的  开关挨不起大电流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开关,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这种小功率偶尔用用可以,频繁开关容易接触不良打火

网友A:
开关容易坏,控制500W以内还行,亲戚家灶台上三个这种带开关的插座,插电磁炉电水壶电饭锅什么的,一年不到已经烧了两个了

网友B:
开关能省电?开关消耗的能量是很小的,你几乎测试不出来。以0.1毫欧10A计算,消耗的功率是10*10*0.1/1000=0.01瓦。

网友:
大功率的东东用这玩意,会出现打火情况。

网友:
前几年一块九一个够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容易坏,控制500W以内还行,亲戚家灶台上三个这种带开关的插座,插电磁炉电水壶电饭锅什么的,一年不到 ...

看到空调16A就卖这种的,不知道2200W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能省电?开关消耗的能量是很小的,你几乎测试不出来。以0.1毫欧10A计算,消耗的功率是10*10*0.1/1000= ...

我空调一直插着16A不带开关的,会不会费电啊

网友:
如楼上所说 小功率可以用 空调就算了 空调有专用的86盒用的空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空调一直插着16A不带开关的,会不会费电啊

待机耗电估计不大,你买个功率插座才三四十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带开关的方便断电啊,不然插头老是拔进拔出的太麻烦而且线容易拉断

网友:
小功率的用用没事,大功率还是算了吧。估计这货内部也没灭弧罩,大电流情况下开关。。。感觉不靠谱,偶尔用一次两次还行

网友:
本来就不是设计带负载开合用的
就是省事不用拔插头

网友:
有些需要经常拔插头的加一个有用

网友:
大电流电路,能不用开关就不用开关,能用一个就不用两个。

16A的电流,即使你上个64A的开关,时间久了照样会氧化。

网友:
说不好的是买的差的吧……电饭煲,空调,热水器,,,都用十多年了,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