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洋王手提防爆灯更换电池

楼主(2019-03-14):
朋友给了两个坏了的海洋王手提防爆灯,外观没什么损坏,充电后用不了一分钟就就不亮了,多半是里面的电池不行了。
外观,这货价格不便宜。

侧面

拧出电池部分

前面LED灯珠部分

2009年的电池,马上快10年了

空载电压有

带负载立马没输出了

保护板

特写

换上长江的2600MA电池

充电

一个是白光一个是暖光

顺便秀下的我元件盒。

网友:
又复活了,不错。盒子不错

网友:
占楼围观。。。。。高大上的灯具,高大上的货架,值得折腾。。。。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细心人儿啊!!谢谢分享!!海洋王的东西,价格确实很高很贵!!!不过,质量也还不错。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表呀

网友:
这手提灯长得好像个保温杯

网友:
元件盒里一定都是好东西~

网友:
盒子挺好的

网友:
充电器12.85V,真有这么准确?

网友:
海洋王··我们火车站站台装的海洋王吊灯,一盏一千多。。。感觉海洋王就是高价的代名词···

网友:
海洋王的防爆手电,价格不菲。

网友:
防爆设备的话对设备密封有特殊要求的 修复后最好检查一下是否能达到原来设计的防爆要求。假如是特殊场所用的更加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海洋王价格高 好奇用的哪个牌子的电池

网友:
木有牙膏了。。。

网友(2021-09-26):
新的 没用过几回,现在是点击开关就开始闪烁 再按也没反应了。直到自己熄灭。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2-07-04):
楼主您好,您这个还算好修一点,我这儿也有个坏的,电池挂了,电路板上有个驱动led的六脚管烧的面目全非,某宝上也找不到,您方便看一下您的手电里是什么丝印告知一下嘛,感激不尽,

网友:
这电池用了很久啦

网友(2022-09-13):
手提防爆的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