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超人毛球修剪器SID SR7807,就是个大号剃须刀嘛

楼主(2019-03-14):
家里这个超人毛球修剪器买了好些年,用的频度也不高
这次伸缩插头卡住了,只能拆开弄弄

外观

铭牌贴

歪斜的插头

拆掉外面各零件

捅安全开关,还是能转的,说明其他没问题

扇叶也撬掉

扒光零件的裸身

拆螺丝,开壳了

电源插头脱离滑槽了

顺便看下其余部分
板子全貌

4~5年前的板子

超人包皮的镍镉电池

充电电路的变压器

楼下看其余部分

楼主:
继续看其余部分
充电指示灯

插头输入滑槽

电机
和常见剃须刀的没啥差别

勉强能看到型号

安全开关

不装罩子电机不转

板子背面

RCC的电源电路
和常见的便宜剃须刀电路一样

开关、电刷

全家福

回装
设计原因,插头并不是很可靠呆在卡槽里
但没其他好办法,暂时归位

修复后收放自如
不过插插座要小心一点

这个毛球修剪器从原理、结构看,就是个大号剃须刀嘛
超人也是老本行了,就是做工比不上剃须刀

网友A:
这玩意我之前也有一个,就是鸡肋,动力太弱,切不动毛球,一切就卡住不转

网友B:
以前买个几个最后都是网罩坏掉了

网友C:
好山寨感觉,才3W力量太小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把火腿肠弄小些,还可以切片用。。。。。

网友E:
嗯,这东东就是以前地摊上卖的剃须刀,只是现在改叫毛球修理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之前也有一个,就是鸡肋,动力太弱,切不动毛球,一切就卡住不转 ...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偶这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其余部分充电指示灯

这做工相对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试过拿来剃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其余部分充电指示灯

俺家领导也有这么一个,经常没电了

网友:
用这个剃毛球挺方便

网友:
海狮海象,老虎,熊大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个几个最后都是网罩坏掉了

网罩都能用坏,大婶一定是剃铁丝了

网友:
充电电路不错,至少比便携充电台灯的阻容分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其余部分充电指示灯

剃鼻毛会不会喷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山寨感觉,才3W力量太小了。

设计和做工都有点差,或许是超人OEM的

网友:
这个质量很一般啊,家里的漏液了,废了,木牙膏了,帮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把火腿肠弄小些,还可以切片用。。。。。

偶切粉条可以不?!

温总看嘛,现在偶有7M了,结果你又超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这东东就是以前地摊上卖的剃须刀,只是现在改叫毛球修理器了。

外形是那种老剃须刀的样子,但网子洞眼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