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环形变压器功率有多少瓦

楼主(2019-03-14):
请问这个环形变压器功率有多少瓦?外径10.5cm  内孔5cm  高4cm(所量尺寸包含漆包线)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与功率的关系:P=(1.3S)*(1.3S),通常,K取1.25左右。铁芯质量好,可以选小一些,铁芯质量差,可以取大一些。

根据楼主提供的尺寸,功率约在(2.0*3.5*1.3)*(2.0*3.5*1.3)=85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与功率的关系:P=(1.3S)*(1.3S),通常,K取1.25左右。铁芯质量好,可以选小一些,铁芯质量 ...

还有一个环形变压器的外径和内孔和这个一样,高度有7cm左右,功率能达到250W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环形变压器的外径和内孔和这个一样,高度有7cm左右,功率能达到250W吗? ...

差不多这个功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计算,好像还要看硅钢片材质这种功放变压器怎么也100W以上吧

网友:
我猜100左右

楼主:
绕好线圈的环形变压器不好测量铁芯的尺寸

网友:
大概100瓦左右吧。

网友:
我都是看初级直流电阻。初级直流电阻越小,环形变压器的功率越大。
我有一个直流电阻2.3欧姆的,大概500W左右。200瓦的直流电阻在6.3欧姆左右。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