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有个主板,百兆网卡,能不能换千兆网卡芯片?

楼主(2019-03-14):
我有个主板,百兆网卡,USB2.0,小主板,应该是实在没什么可以用的接口接外接的小板子转千兆了
1,板子上的网卡芯片是RTL8105E,百度能搜到8111E/8111F/8105e 48Pin Reference,是否可以认定和这个芯片是可以通用的呢?
2,是本人比较小白,平常焊电线倒是弄过很多次,芯片级就没弄过了,看了看视频,好多也是电烙铁搞定的,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值得吗,真不够耽误功夫的,能不能用先不说,买块网卡插上多简单的事。回复此贴也真够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吗,真不够耽误功夫的,能不能用先不说,买块网卡插上多简单的事。回复此贴也真够不值得 ...

我已经说了“应该是实在没什么可以用的接口接外接的小板子转千兆了”
usb2.0,转千兆要usb3.0,没有PCI,PCI-E等等各种接口,哪来的地方插网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了“应该是实在没什么可以用的接口接外接的小板子转千兆了”
usb2.0,转千兆要usb3.0,没有PCI,P ...

消费降级……首富家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费降级……首富家换板。

这板子没卖出去,卖出去就换板了,没卖出去就寻思自己搞一下

网友:
这种芯片级别的,不是要热风枪才能吹出来吗,吹吹出来还要换。这个成本可能比你买块支持千兆的都够了。

网友:
不能,牵一发动全身呢,好多相关技术问题会接连出现。

网友:
除了芯片还有外围线路可能不同,不是像CPU一样同样接口的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费降级……首富家换板。

明智,启发下楼主吧

网友:
外围设备不一定能跟上

网友C:
大胆的干,大不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的干,大不了买新的。

唉,看了半天,别的芯片都大点儿,就这个网卡芯片太小了

网友D:
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试验一下,图纸上引脚是通用的,但是外围原件有没有不一样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试验一下,图纸上引脚是通用的,但是外围原件有没有不一样就不清楚了

因为也查到了有个坛友也是8105e换了8111e

网友:
还要刷BIOS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也查到了有个坛友也是8105e换了8111e

热风枪准备好,尝试下吧应该可用,不能用大不了再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吗,真不够耽误功夫的,能不能用先不说,买块网卡插上多简单的事。回复此贴也真够不值得 ...

看帖请仔细一点

网友E:
我正在搞换网卡的事儿

跟楼主说下坑,省得掉进去。

1-换千兆,网络变压器需求加一组(或直接换成千兆\4通道网络变压器),如果焊盘没位置得飞线。
2-螃蟹卡是成对儿出现的,即一个千兆对应一个百兆,引脚向下兼容,千兆可直接换百兆上工作,但是你得自己飞后两组网络通道的信号线,否则还是百兆。
3-先收集自己板子的图纸,良心些的厂家已在图纸中标记了可更换的ic和需要补\断开的元件
4-千兆网卡螃蟹推荐使用芯片内置稳压器(SWR),百兆多是外置的。千兆可向下兼容外置式,推荐不换,因为飞线、改造难度非常高(血泪史、史诗级大坑不要跳)。但有注意有使能脚控制供电方式,改造前多看几遍图纸。
5-备0.01uf电容、75欧电阻、细飞线、不要高估自己的动手能力,准备放大镜、风枪和吸焊带。以及.......大卷手纸(擦手、镊子、芯片去焊膏)、热熔胶(飞线后固定用,比绿油好用)(血泪史、史诗级大坑)
6-螃蟹手册不好收集,耐心点儿找。建议收集其它主板的图纸以供参考
7-螃蟹手册里介绍的信息非常详细,改造前一定要通读(不要问有没有中文的)。如果找不到手册,使用相近型号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搞换网卡的事儿

跟楼主说下坑,省得掉进去。

忘了关于bios的事儿,
放心大胆搞!可能会丢失网络启动,但绝对不会不工作。
mac地址可以通过工具刷进去,也可以在驱动里填。

网友:
8105e和8111e pin to pin兼容,可以直接换上;但网线插座(隔离变压器)恐怕需要换一下,另外还需将缺失的原件补全;同时因为这两个型号的网卡都是没有外置eeprom的,需要用工具软件-efuse 参数写入MAC地址(全新的须要,若是拆机芯片则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