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制作电容电焊机,请大佬指点

楼主(2019-03-14):
70个1法拉电容器,耐压5.5V,做电容电焊机不知道可不可行,首先电容是不要钱的。

楼主:
主要是怕容量不够,电压也不够。

网友A:
容量是够的,只是这种法拉只适合小电流放电,不知2串35并后,放电能力如何。

网友:
电压、容量都够,但这种内阻大不能大电流放电,论坛有前辈的贴子。

网友:
这货经得起大电流么?

网友:
做储能点焊机的电容必须选用体积大的,而且是越大越好,不然电容很快就坏了。

网友:
这电容不行啊

网友B:
不要钱那就 弄他几百个并联

网友:
法拉电容类似于电池吧,瞬间电流不大,并联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钱那就 弄他几百个并联

只有7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是够的,只是这种法拉只适合小电流放电,不知2串35并后,放电能力如何。 ...

我查了NEC的规格书,才1.5mA的放电能力,放弃了

网友:
不够,起码1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