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Dell戴尔平板电脑

楼主(2019-03-14):
一个角已经碎了,拆开看看

楼主:
做工比国产好多了

楼主:
本层楼拆屏幕,那个金黄色软电路板居然是多层板
全贴合屏幕,外屏胶水粘合在前框上,反正屏已经碎了。暴力拆解,不小心手指还挂彩了,液晶屏后面居然有好几层膜

楼主:
暴力拆除屏蔽罩,随便拍了几张

网友:
做工不错,还能用

网友A:
第1张应该是电脑的不是排版的.我看到SATA插座,主板蜂鸣器

网友B:
跟iPad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张应该是电脑的不是排版的.我看到SATA插座,主板蜂鸣器

这个发错了

网友C:
一直不喜欢戴尔的,做工比较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喜欢戴尔的,做工比较粗

DELL是直销模式,有定单才生产,产品一直是2流水平

网友:
这东东在当时也不便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iPad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700多的价位跟iPad 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iPad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

跟国产也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2020-07-08):
做工一般般,和国产的都比不上了

网友:
我还有个遭受重撞的苹果平板,屏已碎了,铝合金的后壳也是严重变形。一直扔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