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ATX电源GW-4000KS洗澡

楼主(2019-03-14):
前阵子全二手件弄了台台式机......不太苛求性能,只图性价比~

咸鱼上选了个额定功率500W的长城电源,等了好多天不发货,
等不急又拍另一家一个300W的。
据说狠心...好吧,暂时我就信了吧。

带6P显卡供电

果然啊,狠心啊

唉~

输入部分,有个双向可控硅和一个6脚芯片,
没仔细看,不知是稳压作用还是保护作用。
了解的可以说说...

PFC电感看起来是个正经PFC,没看到有水泥的样子

刷完吸完还是不能满意,洗澡间花洒一阵冲洗......

花花绿绿的各种电解外衣很好看。

背面也很有料,我喜欢

扇子也是沐浴过的,
扒拉几下挺灵活,不像要缺油,加油工序就省了

装起来试机

找段锡丝短接启动线,嗯,地道,声音很柔和。
大功率输出时风扇也应该不能开飞机了...

网友:
这个澡洗得好干净
电源做工挺好
木牙膏了

网友:
过水,那风干的,还是吹干的?

网友:
洗得真干净!晾晒,吹风机伺候!

网友:
先占楼围观十针同学水淹长城。。。。。。这不是挖我朝根基吗?拖出去弹JJ。。。。。

网友:
翻新级水洗
牛逼

网友:
可够老的了这电源,不会是20块钱包邮的吧?

网友A:
输出插座会关机后自动断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插座会关机后自动断电吗?

会的,使用正常

网友:
有这个功能就方便了,显示器音响都可以自动关,只是没看到继电器或者其他电路,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说吸尘器要了,没人反对吧?

网友:
确实狠心,赞一个给个差评吧

网友:
长城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之前一块买过3个这种电源,很便宜,里面跟楼主这个一样狠心,水洗大法之后   干净了

网友:
怎么可以洗这么干净啊~~~

网友:
不错  是家用二手, 如果收到网吧二手 建议机头水伺候(焦油大)

网友:
弄好了可以送榴莲了

网友:
毛刷、吹风机就行了,这样洗干净倒是干净了,容易出意外~

网友:
这翻新功夫不错

网友:
这澡洗的太干净了李兄赶明改职业搓澡得了输入的小板子应该是输出插座开关控制,用了个可控硅,绿色一坨应该是个自恢复,6脚应该是个光耦,主板应该再过来两根线接光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