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接头氧化,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9-03-14):
这是不是普遍现象?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换好点的线,螺丝用铜的,镀锡,上密封胶

网友A:
你这是接电炉丝的吧,有高温必然氧化,一般的涂胶涂润滑脂都不行。

如果接头没到焊锡熔化的温度,可以试着搪锡、灌锡。温度再高,接头用的铜线可以热镀锌或者热镀铝。

用过一种低熔点玻璃,接好线后涂这种玻璃涂料,用喷枪熔化,以后都不会出现接头线氧化的现象。

网友:
质量不行吧,稍微好一点的用的都是黄铜的螺丝,基本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接电炉丝的吧,有高温必然氧化,一般的涂胶涂润滑脂都不行。

如果接头没到焊锡熔化的温度,可以试着 ...

什么样的喷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接电炉丝的吧,有高温必然氧化,一般的涂胶涂润滑脂都不行。

如果接头没到焊锡熔化的温度,可以试着 ...

低熔点的玻璃哪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喷枪?

普通的烧气的,温度到500度就行,这时候低熔点玻璃就熔化了,普通玻璃要烧到100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熔点的玻璃哪里找?

现在难找了,当时做项目,手里还有。

普通玻璃粉,加点三氧化二硼,纯碱,也可以将普通玻璃的熔化温度从1000多,调低到320~5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难找了,当时做项目,手里还有。

普通玻璃粉,加点三氧化二硼,纯碱,也可以将普通玻璃的熔化温度从 ...

谢谢。。。。。

网友:
搞个铁片电焊点上 然后贴片上压线

网友:
弄好了涂点硅胶不就可以了,下次也好拆,密封性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接电炉丝的吧,有高温必然氧化,一般的涂胶涂润滑脂都不行。

如果接头没到焊锡熔化的温度,可以试着 ...

强,低熔点玻璃,以前用电炉,烧断的地方拉长后直接搭一起继续用,但是用不了多久还是要断,接头处烧起来红的发亮,后来就是用碎灯泡玻璃放在接头处,效果杠杠的

网友:
换长点的螺丝粗点的铜线碳阻焊一下可以永久不坏

网友:
用冷压接插件也可以,很多电磁炉热水器暖风机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