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烧坏了的360 DPC-4A4U安全插排胖版

楼主(2019-03-14):
偶得一个烧坏的360安全插排拆开看看,开关部分没有拆开看,不知道怎么拆,图中红圈部分为烧毁的元件,有没有知道这三个电阻的参数的?

谢谢观赏,手机摄像头不太好,大家谅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搞不懂360弄这些干嘛 弄不过小米 也弄不过公牛

网友:
电源线看上去不是很粗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测一下三个电阻是不是并联的,估计是输出限流电阻,阻值在1.6Ω左右,功率要大一些,建议选用1W(贴片2512 )以上的。

网友B:
在我手里的话,我要是不修好,几天睡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测一下三个电阻是不是并联的,估计是输出限流电阻,阻值在1.6Ω左右,功率要大一些,建议选 ...

看铜箔是并联在一起的,三个都是1.6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手里的话,我要是不修好,几天睡不着。

呵呵,技术太差,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C:
MOS管限流电阻,旁边的是1.8欧,三个电阻是并联的,所以极有可能阻值相同
烧成这样,MOS必击穿短路,电源IC很可能也烧了,修复难度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限流电阻,旁边的是1.8欧,三个电阻是并联的,所以极有可能阻值相同
烧成这样,MOS必击穿短路,电源IC ...

谢谢兄弟的分析,先找三个电阻试试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小一点大一点无所谓的,保守点的话,可以取大一点的,不带负载是没有差异的,比如能用1~2.2欧的试机,只是最大功率小了点。

这个电阻炸了,基本上是MOS短路,顺道会把电源的PWM芯片烧了,那个芯片6个脚有可能是兼容OB2262的可以查PDF对照一下。

再来就是整流桥和保险丝(电阻)应该也有坏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小一点大一点无所谓的,保守点的话,可以取大一点的,不带负载是没有差异的,比如能用1~2.2欧 ...

好的,谢谢指点,我再查查

网友D:
这用料挺狠 360老板真有钱,弄不过小米也硬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用料挺狠 360老板真有钱,弄不过小米也硬撑

感觉用料是不错,要不早扔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铜箔是并联在一起的,三个都是1.6欧的吗?

不一定非得是1.6Ω的,三个并联后,阻值在0.5Ω左右就可以。

网友E:
360都生产插座了?是不是再带杀毒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得是1.6Ω的,三个并联后,阻值在0.5Ω左右就可以。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0都生产插座了?是不是再带杀毒套装?

呵呵,杀毒套装不是都免费吗,哈哈

网友:
奥睿科贴牌代工,360就是卖个牌子,榨取剩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小一点大一点无所谓的,保守点的话,可以取大一点的,不带负载是没有差异的,比如能用1~2.2欧 ...

目前检查情况是:1、褐色方形保险丝不通 2、mos管三个脚都是0,肯定挂了,pwm芯片不知道是哪个怎么测,整流桥检查正常

网友:
这货咋修,我一看到智能就头疼,没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