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个鼠标微动怎么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9-03-14):
内容如上  想用2个微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小弟业余爱好 也不是专业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会画电路图

网友:
微动要添加附加电路,单刀双抛开关

网友:
要做这一点,这不需要很高深的知识。

单纯两个独立的开关、没别的电路,要做到这样,恐怕有点费劲。普通电机的正反转,得让供电正负对调。

网友:
什么电机,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A:
直流的话有两种方案1、两个单刀双掷开关

2、用两个开关+两个继电器,大功率电机推荐用这个(图片被LOGO遮住了更新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最简单 如果想实现 按一个正转 按另一个反转 就需要两个继电器 五脚的

网友:
买个H桥模块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话有两种方案1、两个单刀双掷开关

两边一起按会短路

网友:
用一个双刀双掷的切换开关加一个微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一起按会短路

你确定?

网友:
用四个三极管或者MOS管自己搭个H桥

网友C:
三极管H桥,不可以一起按两个开关,一起按会烧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边一起按会短路

不会的,继电器的动作过程是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他的电路里有互锁

网友:
以前电动座椅里面的电路,按一个正转,另一个反转,两个一起按或一个都不按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继电器的动作过程是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他的电路里有互锁 ...

我说的是5楼2号电路图。其实用一片74ls加两个继电器就轻松解决了,不用纠结电流怎么画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边一起按会短路

不会短路(上面的回复是两种方案,一张图一个方案)
1方案两个开关一起按,要么两个开关都是正极接通,要么两个开关都是负极接通,这样不会出现短路,只会是电机不转.
2方案有互锁电路,接线正确的话两个继电器不会同时吸合,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H桥,不可以一起按两个开关,一起按会烧管子

我也想说这个图    遥控玩具车用的   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短路(上面的回复是两种方案,一张图一个方案)
1方案两个开关一起按,要么两个开关都是正极接通,要 ...

是我没看懂这图纸吧~

网友:
如果是两个单刀单掷开关要么控制继电器要么是正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