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歌数码音箱播放慢动作 拆修

楼主(2019-03-14):
数码音箱,新机使用正常,用了一个月后,音量较大就会失真破音现象。现在故障,开始播放就是慢速播放,比正常速度慢很多。主芯片B6THK0508找不到参数,视乎是建荣AX2227。慢速播放,耳机听也是慢的。主芯片上面有2个焊点,不知道是不是少东西,我看整个板子没有空焊点。如何排查慢速播放问题,如果速度正常后,大音量破音有啥办法。

网友A:
试过换晶振吗?感觉是晶振的问题,还有旁边的起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换晶振吗?感觉是晶振的问题,还有旁边的起振电容

晶振在背面显示屏下面,我焊掉显示屏换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换晶振吗?感觉是晶振的问题,还有旁边的起振电容

牛,换了晶振,好了,速度正常,喇叭有些撕拉噪音,有那么一点不清晰,是不是8508带不动这个10瓦喇叭。换一个8508或者mix2808能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换了晶振,好了,速度正常,喇叭有些撕拉噪音,有那么一点不清晰,是不是8508带不动这个10瓦喇叭。换 ...

可以尝试换喇叭和功放芯片,感觉这喇叭不行,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换喇叭和功放芯片,感觉这喇叭不行,太次

更换了8508为MIX2808,音质非常好,完美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tf卡槽不工作,usb卡槽工作,什么情况,我没碰其他原件。如何排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了8508为MIX2808,音质非常好,完美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tf卡槽不工作,usb卡槽工作,什么情况,我 ...

还真能折腾,建议排查下tf卡到解码芯片的线路,可以的话补焊下解码芯片或者tf卡卡槽,有和tf卡槽连接的电容电阻也最好排查下,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能折腾,建议排查下tf卡到解码芯片的线路,可以的话补焊下解码芯片或者tf卡卡槽,有和tf卡槽连接的电 ...

呵呵,最大的主芯片,之前拆掉过,看来当时留下了隐患,重新焊了,终于全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