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 帝道 』上档次的数字万能充,修复垂死OPPO充电宝!

楼主(2019-03-14):
『 帝道 』上档次的数字万能充,修复垂死OPPO充电宝!挺重的充电宝

没有输出

指示灯不亮

拆开 ,哇五节电池

控制板太垃圾

充电宝芯片

背面四个指示灯

拆电池,竟然全新未用。捡到宝了

三节新电池,0电压

剩下两节测试1.57V ,电压过低

还带一个照明灯

上档次的数字万能充,走起

开始充电,电压快速上升

加大电流 ,输出平稳

电流开始下降的时候,已经充满三分之二了

停充,电压已到达4.04V

看看点量,充电宝成功激活

试试照明 ,完好

这样用数字万能充激活了亏电的充电宝。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看着不像正品啊,这用料做工,还有也虚标啊

网友A:
为何不把充电宝里的充电板换个上点档次的?

网友:
OPPO传票已在路上

网友:
这做工,醉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全新的电池再试试抢救一下,也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把充电宝里的充电板换个上点档次的?

以前我买过一些好点的充电宝一体板,YL6501和小米10400拆机一体板等,但是接口位置肯定不同,必须会自己开孔,最好能自己做一个接口面板,最大的问题是一体板大小不同,有些无法做成内置的。

网友:
皇尚总能检到让人流口水的东东。一直在找专门的OPPO充电宝,支持真正OPPO闪充吗?特写一下输出U口就好了。

网友:
另外三节0V的新电池应该是从沙滩进口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宝贝真多啊。。。。。.

网友:
这种充电宝没什么用,火车站的一次性产品,最多外壳可以diy一下

网友:
5合1渣渣板

网友:
这板子好简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