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3-14):
我看好像是跟温控有关的!
像是个86墙壁开关那么大

有电池盖

放入电池,显示室温

全卡扣结构,没有螺丝,很容易打开

有个精致的螺旋天线,似乎是无线控制

还有个母的排针插座

背部有一个按钮

无线模块

网友:
是空调温控器吧

网友:
是一个空调控制板,只是奇怪那个弹簧样的东东,是接收天线?

网友:
遭殃空调控制板?
跟以前捡的那路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挺像温湿度监控报警器

网友:
一般应该是中央空调上的配件,温度控制面板。螺旋形的应该像天线,可以用专用遥控器遥控。

网友:
那个和天线连接是不是GPS模块

楼主:
应该是无线传输,不像是GPS

网友:
应该是房间中央空调控制面板

网友:
采暖(壁挂炉)无线温控器!鉴定完毕!

网友:
中央空调控制器。

网友(2020-07-16):
空调控制面板,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