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Warning!Please Connect Your Device or Check the Setting

楼主(2019-03-14):
这又是啥错误?如题!

网友A:
请连接你的设备或者检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连接你的设备或者检查设置。

明明都能看flash的id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明都能看flash的id了。

因为现在你的软件和闪存不匹配,2258毛病就在这,只要库里面没有就显示这个提示,你需要找别的分支的软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现在你的软件和闪存不匹配,58毛病就在这,只要库里面没有就显示这个提示,你需要找别的分支的软件 ...

找遍了所有工具就这个能识别到flash,但点start后一直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遍了所有工具就这个能识别到flash,但点start后一直这样!

先晾一晾吧。。。。我一猜你这就是非公开支持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晾一晾吧。。。。我一猜你这就是非公开支持的版本。。。

有办法搞吗?

网友(2019-05-27):
请问你的搞好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江波龙有这个固件,我看他们有过这种板子出货,PFG36,PFG70常见,你看认识这个厂家的人要一个不

我不认识

网友:
你需要 B17A 固件

网友(2022-01-28):
我的一块儿msata盘也是同样的提示!

网友:
参考:修改Flash.set参数开卡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网友(2022-06-07):
引用 楼主:
明明都能看flash的id了。

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