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跪求高人有偿帮忙做个U盘!

楼主(2019-03-14):
万分不幸的一场旅行的照片,因为手机清除软件全部被删除了!只剩下一个半死不活的手机,品牌LG-G5-848,这个破手机官网解锁都不支持,就连万能的某宝也无法root。于是有了杀鸡取卵,破釜沉舟的想法,把存储颗粒拆下来,从植球,制作成优盘。工具我是全齐,可惜了没有手艺,三脚猫的功力,又不敢贸然尝试,请坛子里的高人高人高人高人,帮忙做个U盘,跪谢~坐标(北京)

网友A:
@老谢粑粑 他可以帮你 也北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谢粑粑 他可以帮你 也北京的

不不,emmc不会弄

网友B:
发来吧,我帮你整,这个系统是安卓几的?

网友:
芯片是EMMC153,不过我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手机是什么情况?怎么还软件删除了呢?

网友:
EMMC153东芝
wechat_upload15525736875c8a64f79d4c2

网友:
这是格式化了?还要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谢粑粑 他可以帮你 也北京的

谢谢~推荐~

楼主:
一般不都是emmc,莫非您擅长UF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来吧,我帮你整,这个系统是安卓几的?

安卓几~~6.0,应该是,但是似乎没关系

网友:
坐标河北,只要是emmc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几~~6.0,应该是,但是似乎没关系

焊接没毛病,有些安卓6.0之后厂家对颗粒加密,这个数据能不能出来得看运气,刚恢复一个美图M6 的,emcp221也是6.0数据妥妥的出来了!

网友C:
@binghaha @aping365 二位大佬能不能做手机扩容? 我这个3+32的机子空间已经报警容量不足了,不太清楚是ROM/RAM一体的还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nghaha @aping365 二位大佬能不能做手机扩容? 我这个3+32的机子空间已经报警容量不足了,不太清楚是ROM ...

涉及手机的主要是底层资料和带不带黑胶,带黑胶的主板更换风险比较大!

网友:
手工我是没啥问题,就怕软件层面搞不了,主板不开机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
说道153我就难过,昨天吹了七八次ns1081+153,没有一次能认出来的,应该都是贴歪了。162我都一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153这么难

网友:
针脚密度太大,不好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