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 Lenovo ideacentre Stick 300 电脑棒拆解

楼主(2019-03-14):
2015年11月在微软美国官网订购联想 Lenovo ideacentre Stick 300 电脑棒一台,一直未拆封吃灰中,近日心血来潮,把电脑棒拆封启动,是Win10家庭版32位系统的,就联网升级至最新版。又在联想美国官网找到最后版本的bios升级文件O27KT10A,在win10系统下按照使用说明用拷贝到U盘运行升级,之后升级程序显示有错误信息,导致升级bios失败变砖,启动表现为指示灯有规律点亮4-5秒左右熄灭再点亮不停循环。因无法找到恢复bios的办法,就把该电脑棒拆解。

从背面尾部掀起标签贴,发现有一黑色螺丝,拧下

从正面尾部缝隙处用撬棒打开卡扣

分离上盖后断开散热风扇的连接线

拧下头部电路电路板上方的银色固定螺丝

取出电路板,正面是屏蔽罩带散热片,黑色的是散热片上的一层塑料贴纸,估计是协助散热风扇导流用的

取下CPU上的导热贴,电路板正面就呈现在大家面前了。主要有一颗CPU芯片(Z3735F)、二颗金士顿品牌512M的内存芯片、一颗AXP288D电源管理芯片、一颗 Winbond 25Q16DWSIG bios芯片

去下电路板背面的屏蔽罩以及导热贴,主要有一颗金士顿品牌32G的emmc储存芯片、二颗金士顿品牌512M的内存芯片、一颗电压为3V的CR1220锂电池

至此,拆解基本完成。其中,25Q16DWSIG bios芯片查资料是容量2M的,但是bios文件大小有5768KB,让我很疑惑,不知怎么刷进去,想用编程器刷也好像没有办法。另外我在网上查了资料,此款电脑棒的电路板基本和 intel STCK1A32WFC 这款电脑棒极度相似,略有不同,intel的bios芯片是Winbond25Q64FWSIG,查了资料是8M,bios文件大小是7693KB,大小合适。不知道联想是用了什么黑科技,把大于bios芯片容量的bios文件刷进去的。

网友:
把芯片折下来刷,说不定就是8M的,要不文件有问题,用HEX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