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花屏?这显卡还有救吗?

楼主(2019-03-14):
闲置了很多年的显卡,开机就变成这样了,还有救吗?

网友:
楼主认为呢?以前玩游戏机偶尔出这个倒是,换个游戏卡就是了(开玩笑)

网友:
没图你说  说 的真好 我这又刷新半天才出来 这是张懂艺术的显卡

网友:
我看到了一个洗澡的外国女人

网友A:
看显示器估计也不是什么好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显示器估计也不是什么好显卡

这是用监控的屏幕来试机,电脑用的是27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监控的屏幕来试机,电脑用的是27寸的

花成这样,先清理下显卡试试,不行然后在显存坏和显存供电不良虚焊,gpu虚焊问题着手

网友:
准备工具 按@hideaway 说的搞去吧,搞不定找专业维修的估计需要不少票票

网友:
关机,拔下来,再插上,拧紧螺丝。如果还这样,扔了,换新。

网友:
什么显卡?属于门类的就扔了吧,无药可解。如果不是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我怕觉得首先你检查下显卡金手指,用橡皮或是报纸仔细擦拭下看看,若依旧的话,没多贵的就换新的吧,很贵的话,找能维修的地方检测下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高层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