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拆检修实验室300W数控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KQ300DE

楼主(2019-03-14):
拆解实验室300W数控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KQ300DE

机器一直用得好好的,定时,加热,超声波功率调节,都没有问题,
最近突然发现声音变小了,清洗效果很差,拆开检修一下。
四排数码管,分别显示时间,水位,温度,功率,数字调节。

背面有说明

底部开拆
很厚的铝板加工的

拧开一圈螺丝,发现连线太多,没法取出底板

狠心断开各处排线,总算掀开能看到里面的6枚超声换能头,也就是50W/枚
中央是加热器,橘黄色管子是排液

这个角度能看到正面的主控板,带单片机和各种芯片

底部是三片一样的超声电源板,还有个控制小板,弱电转强电的模块

独立变压器给主控板供电,好评

最后还是拆开了所有的尼龙轧带,
220V大风扇散热,三片驱动电源,一个控制小板

白色小盒子是水位控制器,加热器的电源接头有硅胶套保护

拆下控制器小板,一个继电器控制加热,一个光耦+BTA控制超声波强度

排水接头拆不动,太紧

发现故障点,换能器接头烧化了,热缩管成焦黑

另一处也是烧断了

这样看比较明显

换能器破了,掉渣

红线也烧断

极耳烧断,也就是6个换能器,烧坏了5个,只剩一个勉强工作,声音能不小嘛,清洗效果妥妥的没有

接了套工具,发现没有10mm的6角,算了,拧不下来

反正已经坏透了,继续拆拆看,
断开加热器接头

拆开水位检测器盒子,里面有两颗运放,还有个精密可调

主控好像是NXP的单片机

还是拆不掉排水管

拆下控制主板,里面有绝缘片隔离

控制板正面

背面

为啥要三片单片机呢?一个控制温度水位,一个控制功率,时间还有一个负责总体吗?想不明白

9Vac供电,7805给单片机5V

最后决定不修了,报废吧,拆下三片驱动板,220V暴力风扇,一个9V变压器,一个继电器BTA控制小板,哈哈
剩下的报废

40kHZ 100W驱动

最后看一眼

掉下来的换能器渣渣和烧断的极耳金属渣,886

完~
总的来说工业机器做工还行,金属板加工很厚实,绝缘,防水也都做了。
无奈换能器质量太差,2014年生产的,就坏了。
以后大家发现超声波清洗机声音变小,就要检查换能头是否脱落或者损坏,驱动板如果坏了直接没声。

补一个同款50W的工作照,现在300W的坏了,只能用50W的了

补充超声波探头拆下来的图2019-3-18
借了扳手拧下来了,发现里面烧黑了

比较明显

烧了3个头子,另外三个看起来没有明显黑

但是看侧面已经碎了5个

3个探头差不多一公斤了

焊点完整的是这样

烧坏的是这样

上台钳也没把它拧开,放弃,丢垃圾桶了

网友A:
没见过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谢谢楼主拆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谢谢楼主拆机分享!

谢谢围观,哈哈,没想到坏得这么彻底,不值得修了

网友B:
大婶,这么大的功率,可以洗衣服和蔬菜吗?如果效果好,可以折腾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这么大的功率,可以洗衣服和蔬菜吗?如果效果好,可以折腾玩玩。。。。。 ...

洗玻璃瓶的,遇到难刷的放进去震一震可干净了。全新的机器可以用来洗瓜果蔬菜,估计只能降功率运行,不然震坏啦

网友C:
振头不少,我买的就一个振头,话说就用过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头不少,我买的就一个振头,话说就用过1次。

谢谢捧场,哈哈,这货四千块买的,比6个单头的还要贵吧,可惜也坏了,现在它还不如单头的,报废省事哈

网友D:
实验室的起价都超千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验室的起价都超千元了

是吧,公家的钱不花咋办

网友E:
看来驱动板功率很足!不然换能器不会掉渣渣的

网友F:
看来换能器质量不好,貌似打赏记录被隐藏了~

网友G:
拆了可惜,不拆有难得整好,鸡肋

网友H:
东西看着还不错。

网友I:
看来振动太厉害,陶瓷换能器自己受不住先挂了

网友:
换能器把自己震坏了,超过打赏总额了,打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驱动板功率很足!不然换能器不会掉渣渣的

确实,良心厂家,用了三片独立的驱动电源,至于板子有没有虚标现在没法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换能器质量不好,貌似打赏记录被隐藏了~

谢谢捧场哈哈,换能器都掉渣了,最开始我还以为是换能器整体脱落导致振动效果不佳,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了可惜,不拆有难得整好,鸡肋

谢谢围观,没错,不拆不知道里面咋样,而且现在振动很弱,简直没啥用,报废也好,领导买新的,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东西看着还不错。

哈哈哈,谢谢捧场,其实属于低端实验设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振动太厉害,陶瓷换能器自己受不住先挂了

嘿嘿嘿,谢谢捧场,换能器不值得换新的了,还是买整机新的用着舒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