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10A插座能不能同时使用2200W的电热水器,2000W的踢脚线取暖器,是不是...

楼主(2019-03-14):
一个10A插座能不能同时使用2200W的电热水器,2000W的踢脚线取暖器,是不是要分别用专线

网友:
同时开机4000多瓦,10A插座是不行的。10A插座最大功率不才2200W吗

网友:
你家会跳闸

网友A:
不会跳,只会烧坏插座

网友:
用一个是可以的,两个差太多了。

网友:
肯定不行啊。

网友:
同时用真的不安全;我的经验是一般家220伏电的负载,你就每千瓦5A电流估算好了。另外插头插座也真的不能满负荷应用,否则要不了多久不是插座糊了就是插头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跳,只会烧坏插座

你家墙上的电箱,隔离40A的,40A的过欠压,插座都是16A的漏保,空调20A的,你上4KW,你的16A漏保就过流了,要跳闸。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的电线是多少平方的,如果是2.5平方及以上的铜线的话,可以考虑从插座内引线出来再装个插座,否则就没办法了。

网友:
1000W=5A你自己算算

网友:
理论上不行220*10就是2200瓦。实际上可以。关键是你的插座质量如何。短暂的使用是可以的 长期用还是要接另外的插座。不

网友:
绝对不要听,可以同时使用的。4000W,10A插座根本扛不住,

网友:
十分,20分钟可以,再长就有烧的风险了,我在10a插座上用过一次3000w的取暖器,幸好及时闻到了加热塑料味,要不就危险了

网友:
插座会烧掉,断路器不会跳闸,家庭火灾都是这样发生的!
珍爱生命,合理用电!
请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尝试!

网友(2019-04-16):
加2个继电器  这个电器用x秒  切换第二个电器x秒  高速切换

网友:
15L那么搞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搞两个5A限流器,简单方便。

网友:
P=I*V
2200W=I*220V I=10A 电热水器
2000W=I*220V I=9A 踢脚线取暖器
10A+9A=19A
19A-10A=9A  过载9A
有危险

网友(2019-05-17):
按现在插座的质量,用一个都有点悬。

网友:
别看插座了兄弟哎,我敢保证家装空气开关出来一路线上不止一个10A插座的,可能一路线上三五个插座并联的。行不行你要看线的啊,别本末倒置,线不行的话你把10A换成16A插座也是不行的。告诉你,一般10A插座用的2.5平方的线,如果线是国标的BV线,那长时间最多3000W啊。非标的电线就别动心思了啊。

网友:
如果线路能承受,用两个插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