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桂林GB1-32L漏电保护开关维修,感觉是通病

楼主(2019-03-14):
家里一共买了4个同型号漏保,坏了2个,经过检修,发现全是VG54123芯片损坏,但导致芯片坏的原因都是高压放电(潮湿)所致。
话说回来,就是厨房和洗脸池使用,湿度也还行,没说多夸张。感觉还是PCB设计有问题,安全间距不够。

上图左上角受潮后高压放电,导致VG54123芯片和两个100欧电阻损坏

对PCB切割处理,用导线连接

上图是另一个漏保,也是高压放电

锯开一个豁口,防止爬电

损坏的芯片电源供电对地短路

好的芯片几乎是无穷大

这东西不懂啥意思,是灭弧的吗?

还好,5个芯片10元包邮,用了两个,其他留着备用。说不定哪天又有坏的了

下面找了一个电路图,跟我这个漏保类似

结束!

网友A:
弄些704胶防潮一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些704胶防潮一下那

原来板子上都涂胶的,感觉还是安全间距不够

网友:
电路板上刷三防漆

网友:
高低压之间的铜箔、元件等的间距一般偶是按0.4mm/100V设计的,不知道它这个有多宽

网友:
上GFCI 保护插座

网友:
谢谢分享。。。。向厂家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
得把碳化部分清理干净

网友:
这个属于设计缺陷了~

网友:
潮气关系比较大

网友:
板子上涂一层705 这样保证不怕潮

网友:
可能真的是设计缺陷了,厂家技术不过关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漏保

网友:
酒精松香溶液全浸一下晾干即可~~

网友:
电路板灌胶可以吗?

网友B(2021-05-05):
这个应该向厂家提出设计改进意见,可能桂器这个GB1-32L型号主要用于空调,而使用32A规格的柜式空调一般都是干燥的室内位置安装,桂器可能忽视了假设这个型号用在潮湿的环境下比如电热水器的问题,桂器这个空调漏电保护器产量巨大,对于干燥的安装环境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经过了很多年和大批量的装机验证,这个型号的空调漏电保护器,是几乎国内市场所有主流空调主机企业比如格力、美的、海尔、西门子、三菱、松下等等的标配,时间验证了性能稳定可靠。

但厂家依然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使用环境,老百姓把这个用在潮湿的环境下也是一种需求,那么厂家桂林机床电器厂就应当对这个型号设计、元器件制造工艺进行对应的再升级,不仅可以用在空调干燥环境下,也可以适用于电热暑期厨房灯潮湿环境下,这样这个产品就真的趋于完善了,成为一款真正的优质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向厂家提出设计改进意见,可能桂器这个GB1-32L型号主要用于空调,而使用32A规格的柜式空调一般都是 ...

前年装空调必须得先装这个漏保售后才给装空调,或者从售后手上买。

网上一查牌子太多了,外观几乎长的一毛一样,奇怪的是没有一家大厂(正泰/德力西/施耐德)在做,只能凭感觉买。

看了兄弟的说明准备加一下收藏备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年装空调必须得先装这个漏保售后才给装空调,或者从售后手上买。

网上一查牌子太多了,外观几乎长的一 ...

这种空调用的漏电保护器的发明创新者就是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桂器,桂器也是国内空调交流接触器领域的领军企业,其它各种外形看着很像桂器的这款经典产品的都是模仿桂器的,包括德力西之流,正泰好坏还在外壳上自己设计一下弄得不一样,德力西,南岛什么的简直就是直接按照桂器的设计外形做的,这种很不好,明显的抄袭;也许桂器没有申请外观专利。
售后卖的比较贵,天猫上有桂器的旗舰店,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桂器经典产品

其它产品,看着是不是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