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坑了,为修复锂电池,组装了点焊机、电池测试仪、13路充电器(1)。

楼主(2019-03-14):
家里有台电池车,使用的是48V的锂电池,用了已经两年,过年前电池容量下降,且到了还剩二格电时会突然没电,于是动了自己修复电池的想法,上网浏览各大神的帖子,发现需要用到的器械好几种,于是网购了一堆配件,开工组装。先是装了个电池测试仪,购买了块测试板自己用金莎盒盖改了面盖,发现配套的电池架子都要几十大元,细心看看都没什么科技含量,再找找发现了电池架接头,于是买下,自己用铝合金做了个底座,感觉还行。经对电池组53个原2000MA容量的电池逐一测试(只有一块板,测一个电池要两个多小时,乘以53个,漫长的等待),发现其中一个已经降低到1600左右了,且有几个也降低到1800左右。其中竟然还混进了一个2600的,真是啊。

专业电池架子

专业电池架子

电池架子接头

电池架子接头

电池测试板

电池测试板

D个电池架子

D个电池架子

容量记录

容量记录

测试电池

测试电池

金莎盒盖做保护盖

金莎盒盖做保护盖

拆电池组1

拆电池组1

拆电池组2

拆电池组2

网友A:
这个黑危险,别拆成炸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黑危险,别拆成炸弹了

确实很危险啊,不小心剪刀都烧掉一个口子!!!

网友:
50多个电池一个个测量,想想都可怕

网友B:
拆开整组用电炉丝10A以上放电,万用表测量压降最大的那串电池就是老鼠屎,然后拆掉这串的四粒电池单独测量放电容量就OK了,很快就能找出坏的几颗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整组用电炉丝10A以上放电,万用表测量压降最大的那串电池就是老鼠屎,然后拆掉这串的四粒电池单独测量 ...

这个真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整组用电炉丝10A以上放电,万用表测量压降最大的那串电池就是老鼠屎,然后拆掉这串的四粒电池单独测量 ...

好办法,可惜手头上没有电炉丝

网友:
均衡充电跑几个循环看看能否恢复,不行再拆。拆时先用掉50%以上电量,再测每组电压,电压低的一定有问题,再拆出来检查

网友C:
直接测内阻不是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内阻不是更快吗

看我的记录表,最后一栏是内阻,差别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可惜手头上没有电炉丝

几块钱的事儿,比一个一个的查强多了

网友:
没见点焊机啊

网友D:
点焊是怎么拆开的?钳子硬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焊是怎么拆开的?钳子硬拽?

我也关心这个,自己拆的时候都是暴力

网友:
我的小牛电动车电车也不行了也想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是怎么拆开的?钳子硬拽?

是的,之后用打磨机打磨平

网友E(2020-10-25):
放电仪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电仪多少钱买的

淘宝就有卖几十块钱,但是这个机器测试内阻不太准确。

网友(2021-12-11):
佩服楼主的耐心,看样 自己做电池成本还是不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