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推荐主控先谢谢了

楼主(2019-03-14):
手里有块建兴固态盘挂了,M牌主控没法修,准备拆了做一个固态盘,MLC型号东芝:TH58TEG8DDJTA20 封装:TSOP48 有什么主控性能和稳定性比较好,求推荐谢谢大家了。

网友:
JMF667H、2246EN、2281,其他不带缓存的就不推荐了

网友:
我在楼上的基础上再画个范围,46en和2281,其他的不用考虑了,如果不带缓存也无所谓,46xt也行

网友:
SF2281 搬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