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森林虎H547;垃圾强光手电不亮了,换欧司朗灯珠+驱动板(相机版)~

楼主(2019-03-14):
相机图片找到了,垃圾手电复活再来看看。

翻出欧司朗、飞利浦3、5W灯珠

对应能亮就行。。。。。。。

也是没想到,强光手电灯珠能用坏的没几个。

忘记了,应该是9.9元探路的灯珠。

对比

焊接完成。

感觉不够亮

原装的垃圾驱动板

翻出以前顺路的20mm驱动板。  买有高级的什么7135芯,撸的就是便宜电阻货。

暖光。。。。。。。

强光手电第一次用暖光。。。。。。。 电池4V左右。。最高档位0.432A。

换做数码之家C8福利, 同一个电池,4V左右。。最高档位0.433A。

竟然功耗一样。。。。。。。。。。。。。。。

这个灯珠补焊一下,

有时微亮,热死的?

完成。

网友:
烧坏灯珠的手电,第一次见。都是变弱,大多散热不行

网友A:
之前一个手电,换了灯珠后,烧手...一次家里停电,媳妇儿拿着当普通照明灯洗澡用,我发现后已经晚了,电池都tm漏液了....

网友:
换的灯珠虽然3030规格,比CREE的3535小了一点,但是焊盘有负公差设计,装上也能用。空心仓的手电,最大电流尽量别超过0.4A,以免换的灯珠也没多久变暗和不亮。

网友:
杨总玩的都是高端手电啊。

网友:
看着不错嘛,改成伪实心仓应该能坚持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手电,换了灯珠后,烧手...一次家里停电,媳妇儿拿着当普通照明灯洗澡用,我发现后已经晚了,电池 ...

謝謝分享 哈哈哈 最大挡啊。电池说了也没看过洗澡的。。。

网友:
为啥光斑里有两个圈?

网友:
这种手电灯珠不耐用,碰到过三例,

网友:
下次折腾改成实心仓

网友:
驱动板怎么锈蚀了?

网友B:
我也有支黄光的,朋友送的月亮湖,比白光的看着舒服

网友:
烧坏灯珠的手电,第一次见。都是变弱,大多散热不行.wo我有6个挂着出手不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支黄光的,朋友送的月亮湖,比白光的看着舒服

但没白光看着亮,黄光又改回来的算我一个

网友C:
无所谓垃圾不垃圾驱动,我都是直接串一个1欧电阻弄单档的,驱动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所谓垃圾不垃圾驱动,我都是直接串一个1欧电阻弄单档的,驱动都不要,

熱心會員  不错,一挡最亮很好。 有个弱挡也很好。 没试过,电阻发热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没白光看着亮,黄光又改回来的算我一个

T6和L2的灯珠没想给这个垃圾用。 有个灯珠能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不错,一挡最亮很好。 有个弱挡也很好。 没试过,电阻发热可以? ...

串一只1/4瓦碳膜电阻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微亮是有接触不良了,可能是灯珠和焊盘之间虚焊,也可能是你磕过果冻,金线有问题。总之先烤一下基板把焊锡熔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我的小直不知在哪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