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江淮瑞风M3安装一个点烟器插口,方便使用

楼主(2019-03-14):
先从这里下手,撬开一条缝就能取下这个装饰环。

然后使劲扒开档把的储物盒。

使用的开孔器是25.5mm的,在防盗网店借的,没必要买这个东西。

把点烟器插入进去。刚刚好。

用热缩管套上。

接在原来的点烟器上,不用改动太多东西。

安装好后的样子。不插充电器还可以放点小东西。

这蓝牙转FM充电器也是在论坛看到的,20块感觉还不错。

用这玩意控制手机听歌接电话非常方便。

网友:
位置还挺合适

网友A:
原来不是有点烟器吗?

网友:
直接绿联一分三的,用3M胶粘你想装位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有点烟器吗?

原来的位置不要好操作。

网友B:
连接线要怼粗点儿的  细的会过载   自燃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要怼粗点儿的  细的会过载   自燃的说~~

1.5平方的线,接充电器足够了吧!又不接其他大功率用电设备。

网友C:
点烟器座哪里买的!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平方的线,接充电器足够了吧!又不接其他大功率用电设备。

粗点儿总没坏处~~

网友:
我以前也打算在车上打孔加装一个,但是后来直接把它绑在中控台离线线束位置,
因为只是用来接车充,供手机和记录仪供电,就没必要暴露出来,也免得破坏内饰板

网友:
有点意思,是很便宜,温度也合适,不过怎么控温?需要另加感温零件和控制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烟器座哪里买的!效果不错!

马云家,12块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