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微型烙铁

楼主(2019-03-14):
想去骑行,但是怕电子器件半途损坏,买工具呢又都比较大,无疑增加负重,之前做了一个微型万用表,再做一个烙铁用吧!1.有坏烙铁芯拆里面的钨丝和陶瓷管,钨丝用外面粗的,细的电压要求太高,长度取5厘米绕圈,做成下面的样子,外面的套管是天线做的。2.包裹在电热丝外面的保护保温很难搞,做了很多实验,因为不知道是否最终成功,就没拍失败照片了,先用黏土试过开启加热就开裂失败,然后用水泥还是失败,最后在水泥外涂上一层硼砂,用高温喷枪烧结而成功,烧结时应注意温度下降,如果太快裂纹也是非常多,用几分钟慢慢远离火焰,减缓降温,在使用过程中玻璃化部分不接触冰冷物体不会开裂。3.此烙铁功率在9瓦左右,加热速度30秒左右,小焊点瞬间融化,大焊点需要比较久。

楼主:
以前做的微型万用表,先欣赏一下。

网友A:
用什么做电源?有创意。

网友B:
不服不行,高温绝缘都研究出来了,我试过用磷酸和氧化铜粉,效果不好,
有12V电的话备一根T1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做电源?有创意。

用充电宝啊,设计的功率就是合适充电宝,5V1.6A以上2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服不行,高温绝缘都研究出来了,我试过用磷酸和氧化铜粉,效果不好,
有12V电的话备一根T12就行了 ...

我设计的给充电宝专用,也有卖usb烙铁的,不过感觉还是比较长。

网友:
样子不太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