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带usb3.0存储的路由器,性价比高的,谢谢!

楼主(2019-03-14):
谁能推荐一款带usb3.0存储的路由器,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
华硕、网件溜达看看~

网友:
新3当有线加个k2p做ap

网友:
k2p  硬改版   老毛子固件  读写  100m/40m

网友:
那就新三了,2.4不行,另外加ap

网友:
280都能买蜗牛了,插4块硬盘,同样价格哪个路由器能比?

网友:
新三秒其他任何产品

网友:
买个双网卡的工控机做软路由,然后硬件无线路由器当ap使用,over

网友:
荣耀路由器pro2,在300元内的带有USB口的无线路由器当中,它的USB写入速度(网线连接和无线连接)很难找到对手,除非有台坏了无线的AC86U卖300元。无线信号方面,通过跟K2P的比较,信号不弱,在楼下的信号要稍强于k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