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大神帮我鉴定一下,是不是这个音箱的功放有问题?

楼主(2019-03-14):
朋友的两个音箱,说是那个带控制旋钮的音箱声音非常低,而另外一个音箱倒是正常的,请注意,两个音箱都是用右侧的那个电位器调节音量的。不是分别单独控制的!同一个电位器,竟然会有两个音箱的音量完全相差很大啊。这是怎么了?  下图的右侧的是不正常的,左侧的是正常的声音的。

问题来了,这样的密度板做的音箱,都是全面用胶给封死了。不好打开啊。敢问大神,怎么无损打开这样的密封的音箱啊?要想更换器件或者维修的话,这还麻烦了呢。要是硬撬估计能撬坏了箱体了。得不偿失了。

拧下喇叭周边的四个螺丝,从打开的孔里面可以看出功放芯片型号是TDA2030A,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功放还是不错的。苦于打不开音箱,也无法更换芯片啊。唉。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第一个问题:带控制旋钮的那个音箱,声音非常小,怎么调也不行,跟蚊子哼哼一样的。这个问题是啥问题?
第二:怎么打开这样的音箱进行维修啊?

非常感谢大神和高手的指点。

网友A:
先互换一下左右声道输入,听是否有变化,再卸下电位器旋钮帽,拆下电位器螺母,再在音箱里拆下螺丝取出电路板,互换一下左右声道的输出就能判断出到底是喇叭原因还是功放原因。

网友:
研究下,能拆出电路板才行,无论想什么办法,不行破坏掉拆除,重新加入新的板子

这种问题多是接触不良或者电位器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音量电位器问题,功放板应该能够从喇叭孔里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互换一下左右声道输入,听是否有变化,再卸下电位器旋钮帽,拆下电位器螺母,再在音箱里拆下螺丝取出电路 ...

换了左右声道的输入也是原样故障现象。而且这个箱子好像很紧密,不好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音量电位器问题,功放板应该能够从喇叭孔里拿出来的。

关键是电位器只有一个,控制两个音箱,另外一个音箱的声音就是可以调节的。都是同一个电位器控制的。一个音箱声音大,一个声音小。两个不一样大的声音啊。

网友:
电位器是双联的,外面看确实是一个电位器。拆修电位器先。
没法修,直接短路电位器试试,我常这样干。

网友C:
你看到的是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音箱的音量,其实电位器是双联的,还是相当于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两个功放的音量!先看看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也可以换左右声道的喇叭,看看是不是喇叭的问题。功放板可以从喇叭口拆出来。

网友:
同楼上判断,应该是双联电位器的问题。
既然喇叭拆开了,那就手电照照里面,看看音箱的四壁是不是内部用木工胶粘起来的,还是用螺丝锁起来的。
另外,仔细看看电路板上的固定螺丝,也许拧下螺丝,就能从喇叭孔里面把电路板取出来了

网友:
前喇叭螺丝拆下只能换喇叭,(便宜的山寨音箱)板是用胶粘的,一边用刀片沿着后背板与其他部分的接缝插进去(分割掉粘的胶),一边用一字螺丝刀(多准备几个)插进去撬,一圈撬下来,板子就差不多可以无损的拆下来了

网友D:
好老的箱子了, 好像叫丽台,这箱子音质不错,只能破坏性拆解才能拿出电路板,底板出来就能拿出电路板了,以前都是这样拆的。

网友:
应该就是双联电位器的问题,一联坏了

网友:
可以在音量开到最大时候,用干扰的方法输入噪音实验,或者用电容隔离输入MP3的音频进行实验,就可以大概判断是不是后级故障啦。当然也可以用润滑油进行清洗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挂了,换一个,这个是双联的,应该有一联坏了

网友:
只要电位器没断脚,就用刀片刮点铅笔芯粉,从电位器壳开的地方装进去

网友:
不一定是电位器坏了,也有可能耦合电容变质,反馈电阻变质。

网友:
检修功放一般从后级向前级检修,先找到2030的左右声道输入端,用镊子触碰输入端左右声道的隔直电容脚,如果两声道都有很大的噪音就证明后级功放没问题,重点查前级,很大可能是双联电位器中的一联接触不良或不接触,反之则查后级2030功放板!

网友:
厚膜功放块一般不轻易坏,要是坏了的话,也会导致两个声道无声。从喇叭开孔处将音频放大板小心抠出来,检查步骤一,主箱喇叭测量一下是否导通。步骤二,检查焊接点可有虚焊,或者是否接插件接触不良,电容是否怀孕、电阻有没有烧黑的迹象。如没有上述情况,更换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老的箱子了, 好像叫丽台,这箱子音质不错,只能破坏性拆解才能拿出电路板,底板出来就能拿出电路板了, ...

不是丽台,是丽歌,早期不错的国产多媒体音箱,音质好质量还不错
音量电位器更换一般会好。
如果是功放TDA2030坏的话,喇叭输出会有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是一个电位器控制两个音箱的音量,其实电位器是双联的,还是相当于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两个功放的音 ...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更换了左右声道,好像也不行的。也是那个主控音箱声音很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