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介绍DCF680使用感受

楼主(2019-03-14):
用了几天简单说一下使用感受:
1、外观做工中规中矩,没有毛刺,跟博士做工不分上下,但是也不是非常精细。
2、大小,比威克士99元的那款沉一些,长一些,没有威克士那么小巧。

3、夹头,做工非常好,放进去批头很顺畅。夹头比普通磁吸夹头深一厘米左右,这样双头的一头刚好全部进去,不会晃动,值得称赞,但是缺点来了,那些2.5cm批头会全部陷进去,建议用5cm以上批头,或者用延长杆。

4、打滑,最低档拧键盘,得力计算器,鼠标都可以打滑,拧键盘需要3-4挡才行,一档根本拧不开,电脑机箱5、6挡差不多了,电视机估计要8挡以上才行,非常适合电子产品拆装。最大档位拧门锁螺丝没有什么问题。

5、变速,可以从0转1转2转,,,,开始,拧计算器可以控制比人手都慢,非常好控制,这也是拆装电脑,数码外围产品,台灯,收音机,音箱,电视盒一类人的福音。翻转手腕就可以控制快慢,慢慢翻动手腕,会转的很慢,快一点转就会加快。非常好控制。

6、扭力跟99元威克士类似,有人觉得小,测试3cm的m3自攻螺丝拧到细木工板可以拧到底,这已经是最大极限了,估计换成硬一点的实木有点吃力,力量没有博士狗大,博士狗拧自攻螺丝比较顺畅。

7、本产品适合电子制作,维修,数码爱好者、拆机爱好者鼓捣以及抚摸党拥有,扭矩拆装电器非常合适,除了拆手机估计鼠标键盘都很好用。我手头有,威克士,博士钻,博士狗,但是这些拧小家电都不合适,经常打坏螺丝和塑料,当初一直想要一把松下74或者75系列神器,但是价格太高,这个德伟就是个零头了,相比应该满足一般要求了。

网友:
有2把威克士的都没怎么用过    一直手动的   电动的没用习惯

网友:
评价很细心好认真噢!小巧时候数码用

楼主:
用了几天发现非常顺手,起子随着手腕转动,上下螺丝非常顺手。非常适合拆装小家电,数码电器,小螺丝都打不坏。

扭力档位分级明确;
1-2档适合鼠标,计算器等很小的螺丝。
3-4档适合键盘,电视盒子,蓝牙音箱等大一点的螺丝。
5-6档适合电脑机箱螺丝。
7-13档适合大一点的家电,比如液晶电视等。
13档以上适合m3以下自攻丝。本机器力量跟威克士差不多,如果专门用来拧自攻丝,建议买个博士狗,带自停,大一点螺丝也可以用。

网友A:
这个的最大优点是里面有陀螺仪,所以调速非常方便,可以超低速,通常用开关控制转速的很难按着保持着低速。

缺点就是扭矩小,虽然写着最大4NM,但是测试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最大档比不上df012的10档。
不过带来的好处就是适合拧小物件,不会拧坏

网友B:
一块主板上的自攻镙丝,我用最大档也拧不下来,这款起子的扭力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块主板上的自攻镙丝,我用最大档也拧不下来,这款起子的扭力偏小

把扭矩调到MAX档位,按住开关逆时针旋转的时候手上带点力,当做手动螺丝刀使用的感觉,你再试试看是否可以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最大优点是里面有陀螺仪,所以调速非常方便,可以超低速,通常用开关控制转速的很难按着保持着低速。 ...

我开始测试最大扭力也觉得不行,因为起子刚拿到收,一直拆小东西,从最小转速慢慢启动的,好像自攻丝拧木头根本没劲。
威克士同样扭力都标称4NM,但是M3 2.5左右的自攻丝拧到细木工板可以一气呵成拧到底。这个百得拧到还有三分之一就好像没有力气了。
多使用几次就有了技巧,直接锁死档位,拧螺丝手腕要快一些扭动,速度达到最大也可以拧到底。如果不是全速启动,或者中低速拧就好像力量不足。螺丝刀不通电时候发现左右有点旷量,这个空间刚好用于转手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扭矩调到MAX档位,按住开关逆时针旋转的时候手上带点力,当做手动螺丝刀使用的感觉,你再试试看是否可 ...

确实是这样,手转速度快一点,螺丝刀会全力快速启动。

网友:
680用于各种塑料上的螺丝非常方便。

网友:
我是加上返京豆,算下来377到手,这个价位真的很划算,我非常喜欢这种感应控制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扭矩调到MAX档位,按住开关逆时针旋转的时候手上带点力,当做手动螺丝刀使用的感觉,你再试试看是否可 ...

早试了,拧不动,与6225比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试了,拧不动,与6225比差远了

6225的最大扭矩多少?

网友:
前天到手了,试了一下真不觉得有什么好。拆装小螺丝这么大体积而且还要转动感应才能转,在有限空间内用你会觉得发疯。力量小,用于自攻螺丝就更不用说了。随便个洋二比他力量大。我随便一个3.6V的电批力量都比他大,又是吃灰的货。还不如松下121好用。

网友:
确实,6225比他好用多了。最喜欢的还是6220。拆小件都用它。

网友(2020-08-13):
我同时买了得伟DCF680、日立FDB3DL2、米沃奇M4D、威克士WX240,最终厚着脸皮留下了DCF680退了其它并退休了手里的百得Li2000和博世一二代Go。
米沃奇M4D最轻,扭力最大,但太长了点。日立FDB3DL2比M4D略微短一点,价格便宜一半,扭矩比较难调节(调节器短小且硬、灯又碍位置)。DCF680全长最短,灯最亮,但机身粗壮了点,电池和扭力最小。
我用DCF680的MAX档搭配M3螺丝钻硬实木比较轻松,够用了,经测试最大扭力与FDB3DL2的15档/米沃奇M4D的14档差不多,说它扭力比2.5Nm的博世Go/威克士WX240低是不可能的。我的博世二代狗MAX档钻实木偶尔会自停。
美中不足是机身确实大了些,但搭配长批头和独特的陀螺仪控制方式,也可以在狭小空间使用。

网友:
陀螺仪还是没扳机调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