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Priumpli功放机拆解(两头真环牛)

楼主(2019-03-14):
Priumpli功放机拆解
这台机器是几年前100多买回来的,由于电位器有点问题,就一直放在墙角吃灰,最近心血来潮,拆开看看。一看还不错,应该算是国产精品啦!
正脸,VFD屏幕,靓得很。

铭牌,一看不注意还以为是松下呢!

旋钮,还蛮多的额

背面图

拆开机盖

音量控制板

前面板

两头货真价实的牛

散热片也马马虎虎

功放对管

环绕用的2030

大水塘

走线有点随便

等买了电位器换了再拉出来用用,或者改装改装。
谢谢大家观看两头都是真牛,为啥有很多人不相信呢?难道要我拆开给你们看看???
END

网友:
该有的也有了 算是可以吧

网友:
算是便宜的了,早些年马老板店里撸一个没屏的,都花了260+80邮费还自提
木牙膏了

网友:
两颗大牛,也算是不错了。

网友A:
你可能对精品有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精品有误解

哈哈哈,这个是山寨机中的精品了,不是吗?

网友B:
那牛真的喜人啊

网友:
把两个变压器拆下来,你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牛真的喜人啊

是真牛
真的是真的,假的能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假牛,没看出来?

是真牛,为啥你们都不相信呢!哈哈哈哈

网友:
尽管是五个独立声道,但山寨味还是很浓。

网友:
两只大牛、一对大水塘,好东西。 a1939、c5196,耐压 120v 最大电流 6A 最大功率 60W ,输出功率略小呀。不过那两只环牛功率绰绰有余,推a1943、c5200都没问题。至于VFD屏,是那个年代AV的产物,现在又不流行了。

网友D:
两对功放管,双300瓦的变压器,单只也够用了。咋还用两只?

网友:
没感觉有什么好,一般般

网友:
这叫国产精品?

网友:
谢谢分享。我跟大妈要了几台,30~40之间,质量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玩意以前很多人买,自己在家里用vcd唱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对功放管,双300瓦的变压器,单只也够用了。咋还用两只?

环牛上面也没有具体生产厂商和几个关键参数,功率有虚标,那是肯定的。

网友:
用两个环牛唯一的目的就是增加重量,给人一种用料实在的感觉。虽然两个牛都是真的但容量很低,目测两个加起来有100W就不错了!我之前也拆过一个功放4个1875功率管加起来100多瓦,环牛却用300W的。这正常吗?带着疑问我研究了一下,这个直径12.5的环牛,双18v线径不到1mm粗。换而言之厂家拿300W的钢芯制作100W的变压器!
记住山寨机是不会给你便宜占的,这种变压器不是缩水的就是铝线的。

网友:
这也叫国产精品!!!山寨机里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