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奇怪的点焊机电路,有看懂的吗?

楼主(2019-03-14):
需要几个点焊机,技术那边发过来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路图,有看懂的吗?(这个电路图好像已经有商业产品)

楼主:
高手呢?论坛的高手呢?

网友A:
这个不奇怪,几十年前就有这种类似的电路了,就是通过给高压电容充电储能,然后通过铁芯变压器放电焊接,用电压表可以观测电压来确定储存能量大小,这个电路不完整,应该还有一些控制电路,现在很多都是直接用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通电时间来控制焊接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奇怪,几十年前就有这种类似的电路了,就是通过给高压电容充电储能,然后通过铁芯变压器放电焊接,用电压 ...

我按照这个图搭好电路,好像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旋钮就可以调节电压高低了,没有其他电路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呢,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效果如何。

效果非常好,这个电路本来就是商业上用的

网友:
简化了一下

楼主:
这种电路不需要辅助电路或控制电路吗?为什么调节电阻就可以调压?

网友C:
看到过有人拆解这种原理的点焊机.  很简单啊, 为什么论坛没有人仿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有人拆解这种原理的点焊机.  很简单啊, 为什么论坛没有人仿制呢

哪里有这种点焊机的拆机?同样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4

点焊电池镍片,这种点焊机足够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人做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不需要辅助电路或控制电路吗?为什么调节电阻就可以调压?

这种电路不需要辅助电路或控制电路吗?
----抱歉,我不清楚
为什么调节电阻就可以调压?
---可控硅的控制极需要有足够的电流才能触发可控硅导通,控制极所接电阻越大,能够触发可控硅的电压也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这个图搭好电路,好像可以通过调节电阻旋钮就可以调节电压高低了,没有其他电路了,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

我给你个老电路图,你看看就知道了,早期控制电路不成熟,所以用电压和波段开关来精确控制点焊能量,现在的数字电路可以精确控制到市电的一个脉冲,所以这种电路被淘汰了,电阻调压是单向可控硅的一个经典电路,你的第一个电路图画的太复杂,第二个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电池镍片,这种点焊机足够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人做这个

因为这种电路一样需要一个大变压器,同样需要很粗的次级线圈,而且高压电容的充、放电也需要控制电路,搞得比微波炉变压器改的还要复杂,成本也高,所以做这个还不如拿微波炉变压器来改。

网友(2019-08-07):
这个电路的原理实际上前面已经有人说了,我这里再多说两句。这个电路首先是对市电进行二倍压整流给两个电容充电,两个电容上的电压都是电源电压的峰值约300伏,这样两个电容串联起来的电压最高可以到600伏,然后就是放电控制部分了,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放电是对一个变压器的初级放电,次级会感应出一个脉冲,电流可以非常大!放电的控制实际上是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上是反压,可控硅是正压,有人问为什么一个电阻也能调压?我们知道电路里用的可控硅是20A的,算是大电流了,这种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是比较大的,电路里可控硅是用一个电位器把控制极和阳极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在电位器两端的电压超过一定数额,电流才能达到触发电流,因此,这个电位器实际上是可以起到一个调压的作用的。
这个点焊机应该是脉冲式的,我的意思是连续脉冲,只要通电,就会一直产生脉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电池镍片,这种点焊机足够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人做这个

可控性上还是有点缺,适合大件,电池上现在可用的设备太多,从更简单的变压器的,然后电容储能加变压器,再低压储能的,再到低压储能加晶体简正负脉冲的,再到现在超声波和激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