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内顶灯再改LED照明

楼主(2019-03-14):
车内顶灯原本用韩国12V灯条改的

2个灯条并联,粗圆珠笔芯做灯芯取电

测量后做好正负标记

用很久以前优惠购8元买的灯条改造,铝基板的。根据内部的空间,截取合适长度,正好是2并2串。正好串接在一起就是4串。

亚克力制作的支架,大头针弯折取电电极

测试,12V下4串电流正好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A:
原来的挺好的,为啥要改???我原来的和你后该的一样,寿命短,现在用的是你原来的,寿命不错

网友B:
我之前买的那种LED的,锁车后还有微弱的光,你这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挺好的,为啥要改???我原来的和你后该的一样,寿命短,现在用的是你原来的,寿命不错 ...

原本的嫌它不够整体性,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的那种LED的,锁车后还有微弱的光,你这没有吗?

我改的都没这现象

网友:
车辆启动后电源一般在13.2v以上,所以还是要串2个二极管或者电阻。

网友C:
“进出口专用”,一定是德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出口专用”,一定是德迈的

特意截这段有字的

网友D:
电阻还是要串的,一般3.2-3.4v,当电瓶电压最高时,4个灯珠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还是要串的,一般3.2-3.4v,当电瓶电压最高时,4个灯珠也受不了

多虑了,开车内灯基本是停车状态,最多怠速时。我那车13V都到不了

网友:
连电阻都不串联了么?

网友:
優秀文章,固定方式很不错

网友:
加个驱动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的都没这现象

我的也是改了LED,但是在DOOR这一档,关门后会微微亮,OFF这一档不会亮。

网友E(2020-02-13):
我的也都改了LED 在开门那个挡位。也是微微亮。
开始很烦。现在也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都改了LED 在开门那个挡位。也是微微亮。
开始很烦。现在也习惯了。 ...

加电阻泄压

网友:
这种灯条我也从网上垃圾佬那里买过,质量很好,装在仪表台下面作为迎宾灯效果很好。

网友:
固定方式很不错

网友:
好方法,留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