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信号弱的雷柏鼠标

楼主(2019-03-14):
最近发现本鼠标信号很弱,要放在电脑30cm内才能接受使用鼠标,超过半米就会经常找不到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一番。、拆开发现在滚珠边上有天线,焊上一段电线是不是会让信号好一些。要焊多长的合适呢。

网友:
居然是传奇的牛屎

网友:
印刷天线这么近距离足够用了,查查看是不是供电不足换电池一类的吧。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看,另外楼主是来展示工具的。

网友:
牛屎芯啊,大大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呀,电压低了

网友:
起子好用吗  会不会力气大

网友:
天线没问题,检查下芯片出来到天线上的那个贴片电容是不是挂了

网友:
重点是不是放在工具了

网友:
工具到手马上用上了

网友A:
手头上有个一样的,用不了,发现有个编号为R12的电阻掉了,世就是电池弹簧后面的,请楼主先知下阻值,谢谢啦!

网友:
这货告诉我们,他有个得伟,你们都没有.

网友:
謝謝分享,最后6分都给你了

网友:
我有一个无线鼠标也是一样,接收距离很短,加了一条软导线作天线,也是稍微好点,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个一样的,用不了,发现有个编号为R12的电阻掉了,世就是电池弹簧后面的,请楼主先知下阻值,谢谢 ...

又拆开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本身没有电阻,R12是空位。

网友:
有了得伟,还在乎鼠标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拆开看了一下,这个地方本身没有电阻,R12是空位。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信号不好不一定是鼠标问题,也可能是接收器问题。

我以前买个蓝牙接收器,信号不好,就那种最小的款式。

扔一边不用,买了其他的使用了;后来想起来拆开看看,印刷天线前面的电容没装。